第一次玩FPV穿梭机太抖了,请教消除办法(已解决)

楼主(2016-02-13):
反复实验,结果问题居然是:摄像头上固定镜筒的那个螺钉松了(可能是我多次炸机引起)
把它旋紧了,又加了螺丝胶,希望下次爽飞

网友:
全是果冻!应该是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
没做好减震

网友A:
先目视飞机,看飞机本身抖不,然后检查摄像头安装是否坚固,尤其镜头是否松动,我遇到最奇葩的是镜头里面透镜松动,导致图像抖动。

网友:
感觉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是来看大神解答的。

网友:
飞机也是这么抖着飞的吗?

网友:
感觉人都要抖散架了

网友:
看看可以发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目视飞机,看飞机本身抖不,然后检查摄像头安装是否坚固,尤其镜头是否松动,我遇到最奇葩的是镜头里面透 ...

可能机身也抖,摄像头也抖1)飞控我没有减震
2)摄像头我胡乱做的减震 (先回去把摄像头去减震固定好,看是否抖)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在水底
这么抖得不多见,估计是螺丝松了吧

网友:
桨平衡没

楼主:
三叶软桨,不来好做平衡

网友:
你的飞控感度调低一点就好了

网友B:
NAZE32?还是F3?感觉像是PID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E32?还是F3?感觉像是PID没调好~

cc3d + cf looptime都改小了,还是不行
SET LOOPTIME = 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 + cf looptime都改小了,还是不行
SET LOOPTIME = 1500

PID~不是looptime

楼主:
我知道pid我现在用的缺省参数,以前实验过把 roll, pith 改2.5左右,感觉没什么用
还有人说防抖还要调looptime, 调了,也没什么用
由于调试不是很方便,就没有继续调

可能还是要参考http://www.coptergeist.com/cgx250-naze32-setup-guide/, 再调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pid我现在用的缺省参数,以前实验过把 roll, pith 改2.5左右,感觉没什么用
还有人说防抖还要调 ...

飞机抖的因素太多了~你就发个视频~很难看出来~~桨不平衡,电机有问题,电调进角不对,机架问题,PID问题~一堆因素能导致飞机抖~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抖的因素太多了~你就发个视频~很难看出来~~桨不平衡,电机有问题,电调进角不对,机架问题,PID问题~ ...

是的我也 正在逐个排除, 先把摄像头固定好,再换硬一点桨...

进角不对还会抖? 没见人发这方面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 正在逐个排除, 先把摄像头固定好,再换硬一点桨...

进角不对还会抖? 没见人发这方面文章

KV高 进角低的话 飞机也会抖的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C:
解决后主题加上标注了不错,如果能再加上一段解决办法和总结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后主题加上标注了不错,如果能再加上一段解决办法和总结就更好了。

都放一楼了,放后面查看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放一楼了,放后面查看不便

哦,不错,和我猜测的是一个结果,类似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也是镜头松了,但我的是用镜头圈拧紧的而不是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