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问问各位用DEVO 10的兄弟,用的是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6-02-13):
小弟的DEVO10刷固件,并加装7105发射,7105的天线穿入原机天线塑料柱内孔中,与原机天线并排紧密挨着。

飞哈博森小4轴无问题,设定30mw发射功率,肉眼可见飞机姿态范围内飞行,无失控延迟等现象。

固翼只用过山寨6100/6110,6100就不说了,对频也难,对好后也会突然无反应(接收死机?),调试状态就这样,无勇气升空,所以就直接把接收丢了。

6110,油门输出大概超过30%,副翼(f3p机型)就无反应,升降和方向都正常。飞机在头顶也一样,肯定不是距离干扰的问题所致。

如题,想问问有何便宜可靠的接收可用,关键是轻(被F3P毒害的很深,能减重的电子设备肯定减)

网友:
用原厂的接收机不妥了~~~~~~~

网友:
rx601 1002 705
还有DSMX卫星

网友:
rx1002,rx601

网友:
要想稳定别贪20几的接收,原装的601还行,很小巧,还有8通以上可以用富斯的,也很不错

楼主:
靠谱的,最轻的,原装的是601是吧?也是最经济的对吧?

楼主:
1002大鸡还可以,f3p就算了,减重强迫症会害死我的😥

网友A:
飞板机的话 601 拿来拆壳后 改成弯针的 很方便 也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板机的话 601 拿来拆壳后 改成弯针的 很方便 也不重

我一般直接将漆包线焊在接收机主板上,插针也卸掉,可以再轻1-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