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組裝冲浪者輕型fpv載機

楼主(2016-02-14):
冲浪者X8
加高電機座X2216 880kv 9040槳
f2飛控
3s 2200電池
不知這樣配置是否適合?

网友A:
不合理,加高电机做最大也就8乘6桨,KV值太低,你这KV值得大奖,坑定没法用,建议KV1400,配8寸,已经是最大了,9寸桨基本就会打到机身,所以要换电机

网友:
你这电机配这桨,基本就没拉力,转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加高电机做最大也就8乘6桨,KV值太低,你这KV值得大奖,坑定没法用,建议KV1400,配8寸,已经是最 ...

我還意為加高了可上9吋槳,謝提點,但1400kv會不會很耗電?

网友:
1400的标准配置就是8寸桨,基本是在3s基础上,电压不同影响的转速也不一样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试过1000KV 8寸桨 可以飞

网友B:
我的配置,加高电机座。朗宇x2216 1400kv  9060马刀。40a电调。3s5200电池。飞40分钟没问题。没风的天气巡航电流4-5a

网友:
冲浪者说实话,还是不太好。推力线不行。最大油门飞机会下沉。比较难拉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加高电机座。朗宇x2216 1400kv  9060马刀。40a电调。3s5200电池。飞40分钟没问题。没风的天气巡 ...

感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加高电机座。朗宇x2216 1400kv  9060马刀。40a电调。3s5200电池。飞40分钟没问题。没风的天气巡 ...

多問一下加高了電機,重心位置會在那個位置在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問一下加高了電機,重心位置會在那個位置在那

没太注意,碳杆位置吧。反正都是用巡航或者自稳飞,感觉不出来重心有没有问题。就是推力线没办法。大油门一下子拉不起来。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注意,碳杆位置吧。反正都是用巡航或者自稳飞,感觉不出来重心有没有问题。就是推力线没办法。大油门 ...

或許推力線改變了,重心位置有所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加高电机座。朗宇x2216 1400kv  9060马刀。40a电调。3s5200电池。飞40分钟没问题。没风的天气巡 ...

還想多問一下你的機子還有什麼配備?有用飛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許推力線改變了,重心位置有所變化

本来推力线就不好。重心没变。依旧碳杆位置。
用了apm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