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伟力K110

楼主(2016-02-14):
决定开始上路了,现在拆了包装,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

不带电池48.5g
带电池60.3g

介绍说起飞重量似乎是58.5g的,那实际就重了1.8g

网友:
这就完事啦?

网友:
继续别太监了啊 楼主

网友:
就这样就完了?楼主继续啊

网友:
就完了?继续啊

网友A:
110是好机,足够练习任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是好机,足够练习任何动作

嗯。
先练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是好机,足够练习任何动作

我是因为看了你的帖子所以买K110的

网友:
祝贺一下,你和K110会相处很好的

网友B:
请问是到手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到手飞吗?

是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通电,这个帖子更新将会是漫长的过程

楼主:
今天看了卖家给的两个视频,一个讲对频的,一个讲遥控器的,然后就飞了。完全控制不了,摔了几次,完全没事。

楼主:
现在我只知道遥控器上面拨动开关,左上是倒飞左下是3D6D,右上是油门关停,右下是大小舵量。开始应该4个拨动开关都向上拨,左手遥控杆上下是油门,左右是飞机左右旋转,右手遥控杆上下是飞机向前后倾,左右是飞机向左右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只知道遥控器上面拨动开关,左上是倒飞左下是3D6D,右上是油门关停,右下是大小舵量。开始应该4个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早日悬停

网友D:
请问我的110油门打满都不能起飞是怎么回事。而且猛推油门要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的110油门打满都不能起飞是怎么回事。而且猛推油门要扫齿

我不懂。问阿拉丁吧,他发了很多帖子,我觉得他应该能解答你的问题。

我现在只可以到处晃留空1分多钟,然后坠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10是好机,足够练习任何动作

你好阿拉丁,我炸了机之后加油门就扫齿。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看主齿与大齿盘只衔接很少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阿拉丁,我炸了机之后加油门就扫齿。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看主齿与大齿盘只衔接 ...

用力按紧大齿轮,炸松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阿拉丁,我炸了机之后加油门就扫齿。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看主齿与大齿盘只衔接 ...

用手顶住旋翼头,用力按紧齿轮,正常情况下主轴轴向(上下方向)不能有窜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手顶住旋翼头,用力按紧齿轮,正常情况下主轴轴向(上下方向)不能有窜动

都换了两个了,换一个扫一个。已经顶不动了。但是还是只能挂在主齿一点。我要不要把主齿拉下来点,拉下来点正好可以对上。但是问题是我使了很大劲也弄不下来主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换了两个了,换一个扫一个。已经顶不动了。但是还是只能挂在主齿一点。我要不要把主齿拉下来点,拉下来 ...

大齿轮会不会装反了?还有铜齿轮很慢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会不会装反了?还有铜齿轮很慢拔的

没有装反。是不是铜齿上了胶的缘故啊 用打火机烧烧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装反。是不是铜齿上了胶的缘故啊 用打火机烧烧可以吗

打火机可以用,我拆铜齿就是用防风打火机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可以用,我拆铜齿就是用防风打火机烧的

重新上上去是用螺丝胶还是用什么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新上上去是用螺丝胶还是用什么胶啊

轴螺丝胶最好,没有的话502凑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轴螺丝胶最好,没有的话502凑合用

好的 谢谢你。但是我油门推满都不能起飞。感觉风是往上吹的。对了。110的设置菜单在哪里。分别要怎么设置。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你。但是我油门推满都不能起飞。感觉风是往上吹的。对了。110的设置菜单在哪里。分别要怎么设置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飞977,110手机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飞977,110手机没有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你。但是我油门推满都不能起飞。感觉风是往上吹的。对了。110的设置菜单在哪里。分别要怎么设置 ...

我没具体看油门,感觉我的油门要80多才能起飞的样子。

你是新买的飞机吗?找卖家问问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飞977,110手机没有

阿拉丁,977的遥控是用6个5号电池的吗。
110遥控就是用6个5号电池,好费电。能不能用那种14500磷酸铁锂电池呢?3.2V的,用1个磷酸铁锂和1个占位筒代替1对5号电池会不会烧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你

你遥控器上面那4个拨动开关是不是都向上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遥控器上面那4个拨动开关是不是都向上打的?

已经调好了。哈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调好了。哈哈。谢谢了

是什么问题?怎么调好的?

网友:
需要超级多的备件,摔到稀巴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拉丁,977的遥控是用6个5号电池的吗。
110遥控就是用6个5号电池,好费电。能不能用那种14500磷酸铁锂电 ...

977控是4节,我用D7E也是四节,XK控就是6节了。。铁锂放心用,不会烧,我更推荐4个占位桶加2节3.7V的14500锂电,14500比铁锂容量大,控电我用的是镍氢加金霸王15分钟快充,15分钟能充4节2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