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样的产品得用什么样的雕刻机?

楼主(2016-02-14):
加工这样的产品得用什么样的雕刻机?
我想买个成品的机子,各位前辈可否推荐一下.
比如需要什么主要参数.
机械小白,完全不懂.

楼主:
补充一下,主要雕木头,偶尔会雕石头.

网友A:
手工雕的可以收藏    机雕的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雕的可以收藏    机雕的就是垃圾

看到文玩市场上好多产品都是机雕的.也没感觉出来比手工雕的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文玩市场上好多产品都是机雕的.也没感觉出来比手工雕的差.

你不信可以去问问     同样的料  一样的图案    机雕的几十块钱   手工雕的最少几千起         机雕是批量生产 雕出来的都一样  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信可以去问问     同样的料  一样的图案    机雕的几十块钱   手工雕的最少几千起         机雕是批 ...

可我就是打算用雕刻机来搞生产的.....
俺问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雕刻机.
您说的是机雕与手雕的价值对比问题.

网友:
你去某宝上看看多轴的雕刻机,可以好几块木料同事雕刻。这个对于你批量生产效率能高点

网友:
牌子的话3轴的就行了呀,自己去某宝看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信可以去问问     同样的料  一样的图案    机雕的几十块钱   手工雕的最少几千起         机雕是批 ...

先机雕大样,再手工细雕,都是!纯手工,除非你的料值老钱了才去的

网友:
年头除非是紫檀一类的不然没有手工  全是机器粗加工在 手工
机器的话大型3轴都可以  如果雕刻的物件很大的话最好要个能换刀 不然慢的要死
物件小的 可以多上几个机头联动

网友:
要说什么样的雕刻机可以加工你这样的产品,淘宝几千块的玩具雕刻机也能雕的出来,几万的机器也能加工,更别说十几万几十万的CNC精雕机了!
我就问你:你是想临时玩一下就雕刻几件还是长期准备干这个,临时玩的话淘宝随便买一个都差不多了!想长期干雕刻加工的话就要考虑长远一点了!

网友(2019-02-14):
雕件生产过剩了销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