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AV250 CC3D 刷BF固件详细步骤、参数设置、相关的软件及飞行效果演示视频等==

楼主(2016-02-15):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从2014年末至今,我的第一架穿越机目前仍在服役中,QAV250大众化的机架、CC3D标准控、银燕1806KV2280电机加上乾丰的5030桨等是前年年末最经典配置了,当时一提穿越必须CC3D,这点坛子里有贴为证,相信现在不少朋友手里都有一架或多架使用CC3D控的机器,之后很快过渡到了NAZE32又到现在的SPRACING F3飞控,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装机热潮,如今不少朋友可能因为有了新机或者嫌弃OP固件的生涩手感而把陪伴你一块成长的老战友扔在了角落里吃灰,也有不少新模友仍然从CC3D开始入门飞起,你想发挥它的最大潜力并改善这个飞控的飞行性能吗?现在请和我一块儿进行CC3D换心换脑术,把OP固件替换当今最热门的BF固件,让它以崭新的面貌继续穿越不停!

一、使用CC3D地面站更新固件
1、准备好CC3D BF的 BOOTLOADER固件简称BL固件,文件扩展名是.BIN,比如2.3.5版的我命名为betaflight_CC3D_OPBL 2.3.5.bin;

2、双击如下图标启动地面站;

3、之后占击红框处进入到CC3D OP地面站的FIRMWARE里;

4、点恢复系统;

5、此时在进度条读到头前将飞控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如果超时,那就重来一遍;

6、成功连接后会出下如下界面,点打开,选中并打开对应的.BIN文件,本次以BF2.3.5的BIN文件为例;

7、如图将 确认当前操作 对勾挑上,然后无视警告提示点 烧写,这时会出现进度条,说明刷写开始了,其间不要再动USB连线了;

8、如正常,很快可看到进度条走到头,说明顺利刷写完毕;

9、至此为止,与你朝夕相处CC3D OP地面站就完成历史使命,暂时可以与它说BYE BYE了,是不是有点儿不舍得,但请放心,以后适应了CF地面站软件的调参方式及BF固件的强大功能和不俗表现,相信经历这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10、当然,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你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刷回OP固件,只不过选的是OP的BOOT固件了,这在外网上称为双启动固件升级,前提是用.BIN扩展名的文件刷写,如果无意刷了HEX版的其它固件造成本方法失灵,请查找、分析具体原因并继续向下看;

11、如果还是喜欢CC3D OP这种风格的地面站并想进一步改善飞行性能那可以尝试一下LP地面站,因为支持CC3D简版的固件从15.02.02就开始停更了,现在又由另一团队接收继续更新了,但名称也改了,由OpenPilot GCS变为LibrePilot GCS了,目前版本为15.09,最明显的功能是ACRO+模式下可以为ROLL和PITCH单独设置FACTOR了,这点挺好,再就是EASYTURN等功能等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研究。

楼主:
二、使用第三方软件更新固件
       另一种方法是用第三方软件刷BOOT,我认为基本上是万能的了,可以直接刷OP、BF、CF、RF等各种固件,尤其是想刷回OP固件继续使用但原来的地面站软件无法做到时更得使用这个方法才行!
1、 首先准备一条USB转TTL或FTDI(也叫FT232)刷机线,当然驱动得配好才能用,用配套的驱动,如果没有那最简单的方法是装一个驱动精灵就能搞定;

2、用刷机线把飞控和电脑连好,我连接的是CC3D的MAIN PORT,也就是主口,具体连接方法可参考下图,GND对GND,电源对电源,RX对TX,TX对RX,USB口插到电脑上并配好驱动程序,能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看到通讯口为COM+数字就对了,并记下端口号;

3、安装并打开FlashLoader Demonstrator软件,图标及进入方法见下图:

4、进入软件界面,对照设备管理器选择正确通讯端口,我用的是TTL线,把以对应端口为COM8;

5、拔掉连接线,用金属器件短接CC3D板子上的3.3V和SBL焊排后再插上连接线,正常时CC3D板上只有绿灯常亮即可取消短接,然后点击NEXT;

以下为错误提示,点确定后重新做这步

以下为正确提示,点NEXT继续

6、进入以下界面,信息确认正确后点NEXT继续;

7、先按下图选择,目的是擦除芯片原有内容,然后点NEXT执行;

8、执行完毕后如下图,之后点选BACK回退一级;

9、接着就跟着下面图片进行操作,这个例子是选中了CC3D BOOT文件BL_CC3D.BIN,意为刷回OP固件,选择好了点NEXT执行芯片烧写;

10、开始烧写

11、烧写成功完成,可点CLOSE退出;

至此,使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软件更新BOOT工作完成,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BF、CF、RF等固件来刷,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选择的文件不一样而已了,同样你也可以选择类似功能的软件来刷这些固件,只要你懂得这些原理和方法就行了。;

三、让刷回BOOT的CC3D正常工作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将刷过BF固件的CC3D刷回OP固件BOOT,但有可能出现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连接端口或连不上地面站等现象,碰到这些不要急,想要正常使用CC3D还得进入OP地面站中继续升级固件才行,具体方法如下:
1、先进入OP地面站的FIRMWARE里,点击 固件升级 按钮,这时会出现进度条,按提示把飞控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

2、之后会自动进行固件升级工作并出现进度条指示;

3、成功之后会看到如下信息,BOOT4且为15.02.02版本,目前正常工作中;

经过以上一连气折腾,CC3D又恢复如初了,是不是很神奇

四、CC3D工作状态说明
CC3D飞控有一绿一蓝两个工作指示灯,下面就这两个灯的状态简单说明一下:
1、正常工作模式:绿灯常亮,蓝灯慢速闪烁说明飞控已经上电且正常启动完毕,现在系统正在工作中;
2、BOOTLOADER模式:绿灯常亮,蓝灯慢慢的由亮到暗或由暗到亮说明现在飞控工作在BOOTLOADER模式中;
3、错误状态或模式:绿灯常亮,蓝灯在BOOTLOADER升级期间快速闪烁意味着有错误发生,可能为一个错误的升级文件被载入并没有正确刷写;
4、飞控未工作:绿灯不亮,意为飞控供电不正常,所以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五、刷写之后飞控硬件调整及软件调参
经过以上操作,你的CC3D飞控固件已经更新成BF了,但要想让它正常飞行还得继续完成以下的调整工作才行:
1、输出通道的调整
由于CC3D固件与CF固件电机或电调的编号顺序不一致,看下图对比一目了然,所以第一步必须调整飞控电调输出线序,否则你的飞机起动时电机运行状态肯定是不对的,当然也是飞不起来的;

OP固件电机顺序及转向

BF固件电机顺序及转向
通过以上两图对比能看出来相同位置电机转向一样,但编号不一样了,CC3D飞控原来的接法是按OP固件1 2 3 4号把电机通过电调顺序接到飞控的对应插针上;调整后要按BF固件重新编号,也按1 2 3 4号顺序接入飞控就行了;或者也可以新、旧接法对比进行调整,比如原1号电调线接到飞控4号插针,2号电调线不变,3号电调线接到飞控1号插针,4号电调线接到飞控3号插针就行了。按照BF官方说明,第5通道为可编程LED接针、第6通道为BUZZER接针,因手头没有多余的器件,故现在没做测试;

2、输入通道的调整
同样,如果使用PWM接收机,刷新固件后通道顺序也一样乱了,如果你不进行正确的调整,也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比如加、解锁,电机转动不正常等,所以必须也得调整接收机与飞控连接线顺序,我当时是一根一根试出来的,我用的是天地飞6通接收机,能记住的最明显的变化第一组三线JST插头改接到第6通上了,结合CF调参软件里的 接收机 选项观察通道正确与否,最终调出来了5个通道,分别为副翼、俯仰、油门、方向及三段飞行模式,下面为飞控输入定义表及通道调整完毕之后连线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通过上图总结为把第一组三线的插在第6通或无用通道上,起供电作用,从第四根线开始按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辅助对应接到接收机上就可以了,总共5个通道可用。

以上是PWM接收机接线方法,具体设置见4楼截图,而PPM或SBUS等总线型连接方法详见8楼。
3、配置USB端口驱动程序
A、针对F3飞控
大家在使用F3飞控接入CF软件调参时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飞控经常连接不上电脑,其实这往往是通讯端口驱动程序没有配置或配置不正确所致,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在CF调参软件首页就有这个驱动程序的下载链接,如下图所示:

点红框这个英文链接进入下载网页如下:

按自己用的WINDOWS版本选择适合自己的驱动程序,然后点DOWNLOAD字样的链接下载文件;

下载之后会得到一个类似如下的文件

双击打开出现如下窗口

双击其中的安装文件按向导安装完驱动就成了,使用64位操作系统的点X64字样的安装文件,使用32位操作系统的点X86字样的安装文件。装完这个驱动程序正常的话你的F3飞控就能和CF调参软件连接上了。

B、针对CC3D飞控
而对于CC3D飞控,常发生刷完之后通讯端口不正常工作了,可以按如下方法解决:
首先飞控上电,这点与F3不一样,然后将飞控连接到电脑上,这时进入设备管理器中看很有可能会看到如下画面,其中有黄色惊叹号的就是端口设备,现在没有正常工作;

在这项上面右单击鼠标,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软件,会进入以下画面

按红框一步一步点下去,其间设备类别从列表里选COM和LPT这项

确认下面三个红框中内容(电脑内必须装有CC3D地面站才会出现这个厂商和设备),然后点下一步无视提示一路确认下去就完成了驱动程序的安装

配完驱动端口成功激活后的状态,这点细心人在刷固件之前就能看到,与使用OP固件显示的差不多

当然也有可能是如下这种名称的设备,应该我是配了类似STM32F301或STM32F302之类的驱动程序了,工作也一切正常

现在你可以把刷写完的CC3D与CF调参软件连接起来了,一旦设备管理器的端口找到并工作正常且连入CF调参软件后你就可以让飞控下电了,一样也可以正常使用。可一旦断开连接或飞控重启时有可能还得重新上电加重新插拔USB线才能连上,这点有一小点儿麻烦,尤其是想升级HEX档时更是如此了。

之后经不少模友反馈CC3D刷完BF或CF固件后按我上面的方法死活装不上驱动程序,提示不是服务无法启动就是找不到相关的文件,这种现象为你的操作系统服务或支持文件不健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安装我推荐的 零度飘逸GHOST版 操作系统,WINXP与WIN7 64位软件链接见第十章。
4、用TTL线连接
连接CF另一种方法是使用TTL线与CC3D的MAIN PORT连接,连接方法与第二节一样,用这种方法进CF的优点是飞控无需上电,而且可以稳定的刷HEX档文件,这时设备端口名称类似下图

5、通过蓝牙连接
通过配好的HC05从模块达到手机、平板和电脑与飞控无线连接的目的,我依然是用MAIN PORT口进行连接,且把端口波特率都设为38400,优点是调参比较方便,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会用到如下图所示端口

6、进CF调参软件中确认工作状态、升级固件及调整参数
A、连入并使用CF调参软件
通过点击程序组等方式启动CF调参软件

之后会看到软件启动首页,再点击绿色连接图标进入到地面站

成功连入后如下图所示,即可进行相关的设置工作了,我机器的具体参数详见第六节的截图

B、设置黑合子记录设备
飞控默认黑合子记录设备为外连存储器,想使用内部存储器进行记录按如下进行设置即可:

在CLI模式下可以输入HELP获得联机帮助,输入DUMP可以看到现有全部参数,输入set blackbox_device=SPIFLASH可将黑合子数据存储输出定向到CC3D内部2M存储器,当然所有参数设置完最后输入SAVE保存一下,没做这步可能退出后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
刚发现CF1.2.0加BF2.4.0最新固件里的BLACKBOX界面变了,这里也可以选择使用内部或外部存储器了,看来软件功能会越来越强大,使用也会越来越方便了

C、在CF调参软件内刷固件
NAZE32和F3等飞控通过USB线连接,而为了稳定性CC3D最好通过TTL线连接来刷.HEX档的固件,前面说过,用这种方法升级固件后从此就不能使用OP地面站做升级了,用第三方软件重刷BIN文档既可解决,具体方法详见前面第二条

首先还是先启动CF调参软件

然后点左边的Firmware Flasher(固件 刷写),进入到烧写固件界面

再点下面的Load Firmware[Local](装入 固件 [本地])按钮会出现打开文件窗口

本例以刷2.5.0 RC3版固件为例,选择CC3D对应的固件文件后点打开

确认以上状态后点下面的Flash Firmware(刷写 固件)后开始升级,下方会出现烧写进度条

随着进度条的前进,最终出现programming SUCCESSFUL(编程 成功)字样,说明刷新完毕

点右上角绿色圆形按钮Connet(连接)连上飞控,进入到调参软件内,看屏幕左上方有版本号2.5.0字样,说明固件确实已经成功更新为最新版本了

之后就可以进行调参了,每次升级前建议把关键参数做截图备忘,通过CLI的DUMP命令把参数复制到文本文件备查,升级后建议手动调整参数而不是用备份/恢复机制来导入参数,这样能把错误概率降至最低。

补充:本贴最开始内容主要是以刷CC3D的BIN档为例子,从现在开始起改为刷HEX档了,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1、刷BIN固件后可以经由OP地面站再刷回CC3D原固件,而刷过HEX固件无法再用OP地面站刷回,只能用第三方软件再刷回去了,可以说前者为双启动,后者为单启动;
2、刷BIN和HEX档文件都可以进入CF软件内调参,但前者少些功能,比如DISPLAY和SONAR等功能,最头痛的是调参前需要接动力电,且每次碰到调完需要保存并重启的就得重复插拔USB线,逼得大家纷纷用TTL线进行调参,而刷完HEX档后功能都全了,而且连USB线调参与NAZE32和F3等飞控毫无二致,如果想一直用BF或CF固件就用这种方法吧;
3、刷BIN档和HEX档都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完成,操作方法见前面第二部分,区别就是选的固件文件不一样而已了;
4、也可以用CF调参软件完成HEX档的刷新工作,但必须得用TTL线接在打开MSP功能的端口上而不能用USB线了,碰到有时刷不下去时不妨开下图选项并短接3.3V焊排强刷(短接方法与第二部分一样)试一下应该能成功

楼主:
六、我的QAV250 参数及飞行视频
1、我的QAV250机器配置  CC3D飞控刷BF2.2.0固件(带黄色壳弯针,之后拆壳用)
  银燕MT1806 KV2280  *4
  好赢天行者12A电调  *4(缺省固件)
  QAV250纯碳纤机架(中板和底板加高以放电调)
  天地飞6通接收及天8X遥控
  KINGKONG 5040正反桨
  SONY CCD 700线2.8mm双层小板
    肥鲨600mw图传+肥鲨黑蘑菇天线
    肥鲨HD眼镜+肥鲨黑蘑菇天线
    格式3S 1300mah 25C电池
    808 2 代高清摄像机
    前后LED灯带+BB响一个
    加电池总重量为538克
历经沧桑的机机照

2、当前参数截图(固件版本为BF2.2.0)我的仔细观察方向也会随时间发生缓慢偏移,但不影响实际飞行;
黑合子存储空间和.PROFILE配置文件开始在窗口左上角体现了;

关闭 MOTO STOP功能,主要为了使用AIR MODE模式飞行,同时开启黑合子功能便于调试

新版本CF软件把失控选项单独提出来了

按自己机器调的PID,使用LUX算法,经实飞测试感觉还可以,在4级风往下推满油不抖动,以后有更好的参数还会更新此图;

遥控器曲线按自己手感稍改了一下,油门曲线习惯线性,保持缺省不动;

常开AIR MODE模式,第5通三段开关(这里对应AUX1)设定飞行模式,分别为自稳(ANGLE)、半自稳(HORIZON)和全手动(什么都不设),且手动模式同时开启黑合子记录功能,因为只有5通道,所以没使用开关加、解锁,依然用油门和方向联动加、解锁,AIR MODE(常开)模式下飞行且空中0油门时只要不打左方向到头误加锁就没事儿;

可以看到CC3D有2M的内部存储空间,可以连续记录近2分钟数据,虽然时间不长,但调试机器也够用了,聊胜于无!往外倒出数据时很慢,有时U口的速度更慢,而用TTL线导出速度要稳定一些,但都不算太快,要有足够的耐性才行。

3、叠加黑合子数据飞行视频
经过叠加和层层转码尤其上传后视频质量损失很大,这要是YOUTOBE网站就没这些烦恼了,以后得换方法制作这种视频了,大家凑合看吧。http://www.tudou.com/v/XNEnBgqOQ6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七、总结及感想
      从2014年末我入穿至今,我的第一架QAV250穿越机的出勤率最高了,从OP固件入门并学会了第三人称基本飞行,然后从第一人称全自稳飞行、半自稳翻滚到全手动自由飞行,中间学习了NAZE32飞控的使用和调试,又把CC3D控先后分别刷了CF和BF固件对比试用,觉得还是BF固件更为活跃和强大,飞行手感更舒服,所以最终确定使用BF固件来体验AIRMODE、BLACKBOX等新功能,为以后一步到位装第二架F3飞控穿越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经过不停的折腾,我认为CC3D还是一款很不错的飞控,首先是价格便宜大众化,其次是用法多多,你可以先用OP固件入门,然后换LP固件继续晋级、最后换CF或BF等固件体验纯手动自由飞行,当然也可以直接刷成BF来用,而每一次换完固件飞行的感觉总是让你很新奇,尤其是换完BF固件后的表现会让你对CC3D这款飞控另眼相待,正因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开源软、硬件产品,才可以让我们能够使用低廉的成本体验最新科技的心动,更可以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的驰骋在天地之间,这同时也是穿越飞行所追求的目标。
    打算以后有空时我还会继续改造这架飞机,首先想到的是把电调刷成BL固件,然后开启ONESHOT125功能,之后再看看手感有什么变化,有相关的内容还会继续补充到本贴中。

 安全提示:提醒朋友们在安装、调试及放飞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在调试时最好把桨卸掉,以免发生安全事故;在放飞过程中科学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场地,最好远离人群和非常地带等!

 最后,因为水平、时间及精力和客观条件约束等,难免会有错误及疏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不断充实本贴内容,造福于广大模友!

楼主:
八、相关的固件、工具及软件
为了方便大家使用,这里附上相关的软件下载链接:
1、BF2.2.0 CC3D固件 百度云附件:betaflight_CC3D_OPBL 2.2.0.bin
3、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软件:百度云附件: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zip
4、CC3D OP 15.02.02地面站: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5.02.02-win32.exe
5、CC3D LP15.09地面站:百度云附件:LibrePilot-15.09-win32.exe
6、谷哥浏览器安装包:百度云附件:ChromeStandaloneSetup.exe

各固件官方链接:

楼主:
九、自己相关贴子和坛内热点及精品贴子链接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里附上自己相关的贴子和模友们的精品贴链接:

1、自已的链接
==我的QAV250 CC3D 自稳、半自稳和ACRO+手动飞行模式参数设置及练习飞行视频==

AIR MODE模式原理、使用及设置

180 F3飞控的装机、设置及飞行视频等

2、 模友们的练接
我的SP Racing F3飞控使用及购买分享帖(持续更新中)

[分享几个著名的老外飞手的配件,机架,参数

关于穿越机PID值等参数调节的一点小心德,写出来大家交流(有关TPA知识在32楼)

PIDPID设置有效的方法终于能自己调适合自己的PID

石头一步一步教你刷银燕NANO 20A BLHeli电调固件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十、常用的软件和工具列表及操作系统

零度飘逸版WIN7 64位操作系统:http://pan.baidu.com/s/1dFwgatF

零度飘逸版WINXP操作系统:  http://pan.baidu.com/s/1hrP5Spu

楼主:
十一、普通及总线型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及设置
1、PWM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图
虽然PWM接收机如何与飞控连接前面已经讲过了,但为了便于归纳总结以天地飞6通为例上两个图并简单说明:

飞控与接收机8PIN连接线,其中注意有两个颜色一样的黄线要仔细辨别。

天地飞6通接收机,这种接法接完之后就是5通道,1 副翼、2 升降、3 油门,4 方向、5 AUX1,如果是别的种类的接收机要对比调整一下通道线序。

2、飞控连接PPM和SBUS原理及接线图
2、CC3D连接SBUS接收机在装180时特意试验了一下接SBUS接收机,功能一切正常且多出不少通道来,下面是实物接线图:

3、CC3D连接PPM接收机
而BF固件看官方说明最新的接法是第1 2 8根线,8号线为信号线,1和2号分别为地线和电源线;
总结:在CC3D上除了PWM、PPM接收机外所有总线型接收机,比如SBUS,XBUS等接线方法都一样,都是接在MAIN口上,设置方法也大同小异,只是接收机种类选择不同而已了,见下面截图(以SBUS接收机为例):

注意:有可能刷完BF或CF固件后UART1的MSP项默认为绿色开启状态,必须关闭这项同时打开RX才行,否则保存不了,当然这么做的后果是无法使用TTL线连飞控主口进行调参了,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打开UART3的MSP就行了,以后就可以用TTL线连接到辅口进行调参了。

采用总线型接收机的优点当然是通道增多,目前飞控经我测试在CC3D上最多达到8个通道,F3上达到10个通道,且线路简单明了易维护,更重要的是在CC3D上只有采用PPM SBUS XBUS IBUS等总线型接收机后才可以开启飞控ONESHOT125及LED功能!另外从图里看到了吧,IBUS接收机也支持了,这下使用福斯6通遥控及更高的朋友有福了,据说6通刷完后能变10通用,而BF固件默认最多通道正好为10通道!

楼主:
补充材料及说明:
A、12楼为固件更新楼层,有需要的请到12楼下载
B、针对12楼下载的调参软件官方离线CRX文件安装方法为,把下载的离线文件的扩展名.CRX改为.RAR,然后解压到硬盘里一个目录下,把目录下的_metadata目录名改成metadata,之后 谷哥浏览器=〉右上角三道杠=〉更多工具=〉扩展程序=〉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 定位到刚才解压目录。

网友:
版主赶紧射精

楼主:
调参软件安装插件:
CF调参软件1.2.2:http://pan.baidu.com/s/1pKFngfx
BF调参软件1.8.1:http://pan.baidu.com/s/1hsNnqa4
BLACKBOX2.5.6:http://pan.baidu.com/s/1c2LZ3RM
调参软件官方离线CRX文件安装方法为,把下载的离线文件的扩展名.CRX改为.RAR,然后解压到硬盘里一个目录下,把目录下的_metadata目录名改成metadata,之后 谷哥浏览器=〉右上角三道杠=〉更多工具=〉扩展程序=〉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 定位到刚才解压目录。

固件:
BF 2.5.3 CC3D BIN固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4ql27N
BF 2.5.3 CC3D HEX固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ar5HW

BF 2.5.4 CC3D BIN固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fLLdXT
BF 2.5.4 CC3D HEX固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JJkmn

BF 2.6.0 CC3D BIN固件链接  : http://pan.baidu.com/s/1sl5lCj7
BF 2.6.0 CC3D HEX固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lUUftN

BF 2.6.1 CC3D BIN固件链接  : http://pan.baidu.com/s/1ge3nUHt
BF 2.6.1 CC3D HEX固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fJ5i9

BF 2.9.0 CC3D BIN固件链接  : https://pan.baidu.com/s/1bKxgEM
BF2.9.0 CC3D HEX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ROsGSi
BF3.0.0 CC3D HEX固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XOcFuc

网友A:
楼主,我我自己的cc3d刷了CF固件,在win7 64位系统下一直找不到解决驱动问题的办法,今天看来你的帖子突然有所启发,但试了一下,在64位系统下选op的驱动,还是没法认出来使用,具体看看我在你的帖子里回复,求指教

网友A: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win7 64位,安装了op地面站,在装驱动时按你的选,驱动还是认不了..怎么破,32位可以正常安装,64位不行,提示没找到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win7 64位,安装了op地面站,在装驱动时按你的选,驱动还是认不了..怎么破,32位可以正常安 ...

我自己主用是WIN7 64位系统,贴子里发的两种不同设备名称的通讯口图分别是家里和单位的,全是WIN7 64位,今天又特意试了另一台WIN7 32位的也正常,难不成你的系统有问题?或者下载另一种驱动程序安装?发现你为什么要更新SILICON字样的驱动,那应该是F3的端口呀,得更新新找到的不正常设备的驱动才对,CF固件我也刷过,也能正常连接调参软件呀,我用的OP地面站为15.02.02,在贴子内有下载,我用的WIN7系统是零度飘逸GHOST版,用着一直没问题。看到你想加站内,无奈好友达到上限,要交流加我QQ吧,号码为291474193,同时注明是模友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 真是振兴论坛啊!

网友B:
請问用OP刷和USD/TTL刷有分別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问用OP刷和USD/TTL刷有分別的嗎?

用OP有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无法继续刷下去,而用TTL或FTDI线刷很少能碰到这种情况,更为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问用OP刷和USD/TTL刷有分別的嗎?

用OP地面站刷写固件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让你无法继续刷下去,而用TTL或FTDI线刷很少能碰到这种情况,更为直接。

网友:
先收着,慢慢消化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必须赞!

网友:
简直福利贴

网友:
支持楼主,现在肯分享的人越来越少,论坛技术贴越来越少。论坛就需要你这样的有技术肯分享的人,才会人气越来越旺。

网友:
这个太全面了。啥都解决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好帖子,先顶后看

网友:
不能沉了!

网友C:
终于发表了啊!太感谢大神了 我的刷好了 就差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发表了啊!太感谢大神了 我的刷好了 就差调了

哈哈,不客气,还差黑合子视频没录,打算挑一个好天录一下,之后再验证一下PID参数,以后有其它相关内容会继续在这个贴子里补充完善。

网友:
不能沉啊!

网友D:
〈楼主下毒成功,作为主要飞固定翼,偶尔飞MWc小四轴,终于决定跃入穿越机FPV大坑,目前向楼主指引的方向前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下毒成功,作为主要飞固定翼,偶尔飞MWc小四轴,终于决定跃入穿越机FPV大坑,目前向楼主指引的方向前 ...

哈哈,又把一位引下水了,看我以前的贴子可能就会知道我的基本历程,以前也主飞固定翼,之后想飞高空FPV,果子控,AAT、U2S和鹰眼等进了一大堆,然后发现了一段穿越机追逐视频就改道穿越了,怎么都没想到从玩电脑到玩飞机最后又到玩飞控和单片机又回到玩电脑上了,现在感觉自己得了一种病,看到什么航模都想加上摄像头来用,几乎是无第一人称不爽,大胆入吧,这种FPV很迷人,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掉进这个坑里和你做伴儿的

楼主:
谢谢朋友强力顶贴+支持

楼主:
谢谢老乡顶贴,话说年后基本上没飞,主要活动就是把飞控刷成各种版本的固件做对比和写贴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乡顶贴,话说年后基本上没飞,主要活动就是把飞控刷成各种版本的固件做对比和写贴子了

嗯嗯。。。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明白怎么用main口重新刷op。天气原因,我这也挺长时间没飞了。另外,上次跑偏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水平没校准,得用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明白怎么用main口重新刷op。天气原因,我这也挺长时间没飞了。另外,上次跑偏 ...

哦,那就说明你还在用自稳模式飞行,如果用OP固件手动飞行的话是可以无视飞控是否水平的,而CF BF固件无论用哪种飞行方式都得先校准水平才好。

网友C:
大神 你好 请教点问题 我的天地飞老是少一个通道啊 天7配六通接收差一个方向通道 天九配六通接收 有5.6通道 就是没有升降通道啊 CC3D一共8根线 三根在一起的插到第六通道了 剩下的5根怎么也配不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你好 请教点问题 我的天地飞老是少一个通道啊 天7配六通接收差一个方向通道 天九配六通接收 有5.6通道 ...

刷完固件调PWM接收机的通道确实麻烦,线序不对就会少通道,换做SBUS或PPM接收机就没这个问题了,为此我特意上了一个截图供大家参考,你的连线颜色要是与我的一样可按颜色接,不一样就按线序接,我用的是天地飞8X与天地飞6通接收机,接对了应该没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换一根连线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完固件调PWM接收机的通道确实麻烦,线序不对就会少通道,换做SBUS或PPM接收机就没这个问题了,为此我特 ...

你好大神 我的调好了 你的3根线一组的插头是1、2、3线 我的居然是1、2、5组合的 换过来就好啦!按照你的pid下午试了试 手动模式太灵活了 飞不成 半自稳和自稳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 我的调好了 你的3根线一组的插头是1、2、3线 我的居然是1、2、5组合的 换过来就好啦!按照你的p ...

哦,找到并解决了问题就好,每个人的机器不会完全一样,操纵习惯和手感更不会一样,所以要是觉得手动模式太灵活了就按自己手感稍调一下参数,比如把RATE值适当改低一小点试试,我的PID值这两天经飞行验证没问题了,在3级风左右中用最高油门飞也不抖,TPA值保持现在状态就行了,以前的值在风中飞会微抖,应该是P值在TPA值作用下稍小所致。穿越最终要过渡到全手动模式飞行,我现在用半自稳模式飞感觉飞控抢遥控老想要自己水平很别扭,更别说自稳了,还是用手动飞行舒服,继续练,尽快用手动飞。明天有空的话补一段这两天录的黑合子视频记录,现在觉得要想再进一步提高飞行质量必须得开ONESHOT125功能才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刷电调固件了,有可能还得换SBUS或PPM接收机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找到并解决了问题就好,每个人的机器不会完全一样,操纵习惯和手感更不会一样,所以要是觉得 ...

恩 我也喜欢手动飞 带自稳的都飞不了 固定翼带自稳也不行 老感觉有个人给你別着劲儿一样 没有手动自在 我的210用的是SBUS的 飞着还可以 就是这个PID太麻烦了 啥时候才能调出来和模拟器一样的手感啊 快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我也喜欢手动飞 带自稳的都飞不了 固定翼带自稳也不行 老感觉有个人给你別着劲儿一样 没有手动自在 我 ...

恩,调PID是麻烦,我的180用缺省的PID飞着就不错,但有空也得手工重校一下PID,你的210最好也手工细调一下PID后操控性才能变得更好。

网友F:
问下遥控的中位点和油门的最大最小值是多少啊,所有遥控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遥控的中位点和油门的最大最小值是多少啊,所有遥控是一样的么

不同种类、品牌遥控器的实际中位点和行程不一样,会稍有些差异,所以最普遍的方法是按飞控默认参数调整遥控器油门通道的中位点、起止点和行程,比如中位点就调为1500,起点不要低于1000,止点不要高于2000,否则一些有关电机运行及解锁问题就有可能出现。

网友G:
刷bf固件后,用什么软件调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调PID是麻烦,我的180用缺省的PID飞着就不错,但有空也得手工重校一下PID,你的210最好也手工细调一 ...

大神啊 我的210飞丢啦!带着我的原厂接收就这么没啦!顺便问一下 这个cc3d能用可编程的led灯吗?感觉这个灯比较方便啊!

网友:
丁页  走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 我的210飞丢啦!带着我的原厂接收就这么没啦!顺便问一下 这个cc3d能用可编程的led灯吗?感觉这个 ...

真可惜,怎么能飞丢呢,是不是又第三人称飞高、飞远了?我手头就一组LED灯用在另一部机器上了,在CC3D上没有实际试过,但认为能用,因为N久前就有人刷CF用这种灯了,飞控输出第5组针就应该是接LED灯的,第6组是接BB响的,你可以试一下,这两个功能以后我有条件下也都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bf固件后,用什么软件调参呢?

仍然使用大家所熟识的CF调参软件,其实即使我不回复,看我的参数截图你也应该能猜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可惜,怎么能飞丢呢,是不是又第三人称飞高、飞远了?我手头就一组LED灯用在另一部机器上了,在CC3D上 ...

看屏飞的 飞起来之后挺正常 然后突然通道通道都反了 切自稳开始救机 越救越远 最后图传没信号 飞走了!这个第五组插头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屏飞的 飞起来之后挺正常 然后突然通道通道都反了 切自稳开始救机 越救越远 最后图传没信号 飞走了!这 ...

这种现象确实很少见,我从来没碰到过,油门通道也反了?可以减油门炸机也不至于飞丢呀。前四组针接的是电调,之后剩下两组针,分别为5和6号输出。看8楼的图示就清楚了,共6组输出排针。

网友H:
求问:为什么我的cc3d刷cf后,方向通道和AUX是混控的,就是打方向的话两个通道都在动,都折腾不来了,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问:为什么我的cc3d刷cf后,方向通道和AUX是混控的,就是打方向的话两个通道都在动,都折腾不来了,头疼 ...

如果遥控器里没有混控或类似设置的话还是再对照我的截图检查一下接收机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器里没有混控或类似设置的话还是再对照我的截图检查一下接收机线序是否正确。

好的,谢谢

网友I:
请问,CC3D有210轴距模式吗?不好意思,以前没有去注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CC3D有210轴距模式吗?不好意思,以前没有去注意。谢谢!

没发现有这种模式,250模式改一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这种模式,250模式改一改就行了

你的改了是吗?

网友J:
这个必须顶!楼主很友好~

楼主:
恩,我这里的参数是以默认为基础,手动调PID并在风中高、低速飞行无抖动通过验证发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必须顶!楼主很友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我这里的参数是以默认为基础,手动调PID并在风中高、低速飞行无抖动通过验证发布的。

有机会给我一份……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机会给我一份……我试试,谢谢!

就是这个贴子里的截图参数,我飞着没问题。但是是250的,我手头只有一个180和一个250,过一阵子能给朋友装一个银燕200的机器就可以调210的PID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仍然使用大家所熟识的CF调参软件,其实即使我不回复,看我的参数截图你也应该能猜到了。

猜不到啦,新手一枚,还在用原装cc3d固件入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不到啦,新手一枚,还在用原装cc3d固件入门飞

可以,熟悉了CC3D的自稳、半自稳及初步的手动飞行后,就可以过渡到用BF固件飞了,BF的手动模式更好飞!

网友:
樓主太強大了!必須頂!

网友:
通道问题已经解决,特此前来道谢~!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MINI  CC3D能刷吗?还有什么都没弄,CC3D直接连接CF的软件刷BF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MINI  CC3D能刷吗?还有什么都没弄,CC3D直接连接CF的软件刷BF固件吗

我手里没有MINI CC3D,所以并没有亲自实测过,但据我所知可以刷,因为有不少网友已经刷完并用上了;
CC3D刷BF固件有两种方法,见我贴子前两条。
已刷完的也可以在CF调参软件下刷,但刷完出通过CC3D地面站无法刷回,只能用第二条方法刷回了,之后又正常了;
从头到尾细看我的贴子你就清楚了。

网友C:
大神你好 我的新CC3D刷完了 但是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啊 别的都不管用 控是天9 接收是6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 我的新CC3D刷完了 但是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啊 别的都不管用 控是天9 接收是6通的

你的接收机线序和飞控接电调顺序调了吗?不调肯定不行,见贴子里详细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接收机线序和飞控接电调顺序调了吗?不调肯定不行,见贴子里详细方法。

你好大神 线序已经按CF的线序都接完了 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 还有一个天7配6通 接收机的线序怎么配也只有4个通道 没有第5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 线序已经按CF的线序都接完了 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 还有一个天7配6通 接收机的线序怎么配也只有4 ...

没理由呀,我用的也是天6的接收,如我截图这样调好线序认出5个通道,主看端口位置,因为有的线颜色和我的不一样,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肯定还是线序不对;另一个只认4个通道应该是遥控器里第5通设置有问题吧;碰到这类事应从连线是否有断线或接触不良,顺序,遥控器内设置,尤其是第5通道辅助开关映射都要找一下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理由呀,我用的也是天6的接收,如我截图这样调好线序认出5个通道,主看端口位置,因为有的线颜色和我的 ...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 现在手里有4个CC3D 只有一个弄好了 是那种白色板子的 两个黑色的这种只有一个通道有反应 还有个micro cc3d只有4个通道 愁死我了!天7控的通道都是定死的改不了映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 现在手里有4个CC3D 只有一个弄好了 是那种白色板子的 两个黑色的这种只有一个通道有 ...

我实际是天8X的控和天6的接收,也是黑色的板子,但原来是带塑料黄壳弯针版的,调好线后5个通道正常,或者是别的线序,可以再换不同的排序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是天8X的控和天6的接收,也是黑色的板子,但原来是带塑料黄壳弯针版的,调好线后5个通道正常,或者 ...

线叙都换了 但是还是不行 不行就cc3d吧 让他们升级f3得了 我是实在折腾不动了 天天夜里1点多才能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叙都换了 但是还是不行 不行就cc3d吧 让他们升级f3得了 我是实在折腾不动了 天天夜里1点多才能睡

哈哈,这东西是折腾人,BF固件升级快,有时有一小点儿BUG,但修改和更新很活跃,换CF固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叙都换了 但是还是不行 不行就cc3d吧 让他们升级f3得了 我是实在折腾不动了 天天夜里1点多才能睡

我这几天装新机碰到了N多问题,也是天天半夜,最终解决了,MINI 的CC3D我手头上没有,没法实际测,你的三个黑色的CC3D都是同一个通道有反应,其它的通道没反应,我觉得用OP固件功能正常,说明飞控本身没问题,而换固件功能不正常了,说明线序还不对,有可能你那个版本的接口定义与我的不一样,地面站打开,换一种线序边看边试,相当初我也是这样试出来的,如果换SBUS或PPM接收机肯定行,而PPM接收信号端在第8根线上,不知道你试没试,更推荐用SBUS接收机,方便、延迟小且可开ONESHOT125。

网友:
楼主这贴何止是精华啊,顶级良心贴啊!

网友L:
楼主mini cc3d刷bf固件支持sbus吗?我的怎么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mini cc3d刷bf固件支持sbus吗?我的怎么没有反应

理论上肯定要支持的,是不是你相关参数没设置呀,看看 端口 里主口,也就是UART1开启RX,然后 配置 页里选RX_SERIAL和SBUS 接收类型再到 接收机 里看看各通道有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肯定要支持的,是不是你相关参数没设置呀,看看 端口 里主口,也就是UART1开启RX,然后 配置  ...

这些都开启了?昨晚弄了一晚上没反应遥控器通道没信号

网友L: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肯定要支持的,是不是你相关参数没设置呀,看看 端口 里主口,也就是UART1开启RX,然后 配置  ...

能否给我个mp接口和sbus的接线图我看对不对

网友L: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肯定要支持的,是不是你相关参数没设置呀,看看 端口 里主口,也就是UART1开启RX,然后 配置  ...

而且我用接收机给main口供电飞控也不亮啊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否给我个mp接口和sbus的接线图我看对不对

接线图详见本贴子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而且我用接收机给main口供电飞控也不亮啊为什么

我是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的,反向供电没试验过,你不妨换一种供电方式,用大家常用的标准供电方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的,反向供电没试验过,你不妨换一种供电方式,用大家常用的标准供电方式。

用飞控的main口给接收机供电吗?还是那个八排并口的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飞控的main口给接收机供电吗?还是那个八排并口的正负极

用MAIN口给接收机供电,线按原理图接就行,而给飞控供电用接电调那里的正 负排针,供5V电就行了。

网友L:
请问有用mini cc3d刷BF2.5.3固件 用CF软件可以控制电机但是遥控器解锁没反应的吗,我的是futaba 14SG  遥控器通道对应CF软件看遥控器通道没问题,遥控器通道信号最大值1945最小值1103,软件设置的油门最大值1850最小值1150(默认值没改),解锁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日本手),电机没任何反应,急死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有用mini cc3d刷BF2.5.3固件 用CF软件可以控制电机但是遥控器解锁没反应的吗,我的是futaba 14SG  遥控 ...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谢谢回答,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不行啊还是无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能私聊吗qq386690383或者我加你扣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可以了遥控器油门最低没到1040以下
谢谢哥们明天出门祝你捡到钞票

网友L:
经过两天折腾我的minicc3d成功刷了bf2.5.3固件连接上了sbus,多谢楼主和热心的模友的回复,明天要早起出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经过两天折腾我的minicc3d成功刷了bf2.5.3固件连接上了sbus,多谢楼主和热心的模友的回复,明天要早起出去 ...

恭喜,我给朋友装的新机刚刚试飞回来,也没问题了,继续安装FPV设备了,前几天的疑虑烟消云散,虽然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又长了不少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油門最低要 1040以下喔!
YAW 我也改 低1040以下  ~高 1910以上

感谢高手贴内解答

网友(2016-03-17):
准备入魔,开始潜水。。。看您写的帖子很详细,可是我还是看不太懂,先收藏了,以后肯定会有作用,谢谢分享

网友:
帮顶~~~~每次看你的贴都能解决不少问题~昨天新的F3飞控刚刚到 整郁闷为什么无法链接  现在链接成功啦 哈~

网友N:
链接啦2种版本的CF软件 显示都和你的不一样呢。。。在线下载新固件也总是失败~ 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指导~

网友O:
我是新手一名,看完樓主這篇分享後獲益不少,多謝樓主無私分享。
我照着樓主方法用openpilot刷bf,成功刷bf固件後cc3d就連不上openpilot和cf,
找了很久發現刷完bf後,電腦找不到任何新加com連接埠,但刷回op就找到新加com連接埠,
並成功連上openpilot。我現在連不上刷bf固件後的openpilot和cf,更改不了任何參數,請問怎麼辦?
我已裝了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链接啦2种版本的CF软件 显示都和你的不一样呢。。。在线下载新固件也总是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指导~

...

你用的调参软件估计都是从网上其它链接下载的,一个为汉化低版本,一个为英文版而且还少项目,我的是在谷哥商店里搜索并下载安装并持续升级的,但下载、安装和升级过程中要fan qiang才行,因为来源不一样,所以样式和功能或多或少有些出入;而下载固件总失败也正常,因为你还是没有fan qiang,所以下载不下来固件,而且我不用CF固件,下载并用CF调参软件本地方式刷BF固件飞行性能还要强不少,当然也要fan q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新手一名,看完樓主這篇分享後獲益不少,多謝樓主無私分享。
我照着樓主方法用openpilot刷bf,成功刷b ...

不客气,关于这个问题在本贴子3楼里就能找到答案,就是驱动程序的事儿,而且CC3D得供上电再插USB线方可,连接上后可以撤电,但下次再连时还得先供上电,而用TTL线连接主口时可以不供电,仔细看完我的贴子,大多数都有讲到。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关于这个问题在本贴子3楼里就能找到答案,就是驱动程序的事儿,而且CC3D得供上电再插USB线方可, ...

謝謝樓主!我再折騰一下,希望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O:
謝謝樓主!我再折騰一下,希望順利

实在不行你可以换台电脑或换操作系统,说不定很难解决的事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这本身解决的不是航模而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关于这个问题在本贴子3楼里就能找到答案,就是驱动程序的事儿,而且CC3D得供上电再插USB线方可, ...

已成功刷bf及連上cf,謝謝樓主。連不上cf原因是刷完bf後沒有給cc3d供電,供電後就如樓主的教學一樣。我現在連上cf了,謝謝樓主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已成功刷bf及連上cf,謝謝樓主。連不上cf原因是刷完bf後沒有給cc3d供電,供電後就如樓主的教學一樣。我現 ...

恩,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E:
想了解下.hex和.bin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了解下.hex和.bin的区别。。。

我也没太深究两者之间具体区别,首先两种格式的文件都可以刷固件,而区别据我所知如下:1、先从名称上区分,BIN格式的为二进制文件,HEX格式的应为十六进制文件;
2、从功用上区分,BIN文件往往主用于刷引导程序,刷完后还得把主程序,也就咱们常说的主固件刷进去才能进常工作,有点儿类似DOS操作系统的三个引导文件,常加有BL(BOOT LOADER)以明示。而另一部分BIN文件引导及主固件都有,刷进去不仅可以启动而且也能正常工作,这种类型的文件名称里常有BU(应该是BOOT UPDATE)标识。而HEX文件往往两部分都含有了,可以短接BOOT插排连引导区和主固件都刷了,也可以不短接只刷主固件而不更新引导区。

以上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如有不对及补充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太深究两者之间具体区别,首先两种格式的文件都可以刷固件,而区别据我所知如下:1、先从名称上区 ...

学习了,那老乡,betaflight_CC3D_OPBL 2.3.5.bin,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用再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那老乡,betaflight_CC3D_OPBL 2.3.5.bin,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用再刷固件了?

恩,是的,BF提供的这种固件刷完就可以直接进CF调参软件中使用了。现在的最新版本为betaflight_CC3D_OPBL 2.5.4.bin了,两小时前官网更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是的,BF提供的这种固件刷完就可以直接进CF调参软件中使用了。现在的最新版本为betaflight_CC3D_OPBL ...

太快了。我昨天刚下的2.3.5。。。看说是就多了个3D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太快了。我昨天刚下的2.3.5。。。看说是就多了个3D开关?

是2.5.3。。。。

楼主:
恩,对,最明显的是多了一个3D开关,针对LUXFLOAT的PID参数范围优化,新的DEFAULT YAW参数,更快的LOOPTIME及DUMP全配置文件等。也是2.5.0的补丁版。

网友:
顶,非常全面感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调参软件估计都是从网上其它链接下载的,一个为汉化低版本,一个为英文版而且还少项目,我的是在谷 ...

和你说的一样是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 有些功能都不能点~能否给发一份正式软件~115954408@qq.com~3QQQ~

楼主:
引用 网友N:
和你说的一样是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 有些功能都不能点~能否给发一份正式软件~~3QQQ~

我用自己现用的版本做了一个包安装不成功,看来你还是从网上找到并安装一个新版本谷歌浏览器,然后得翻一下墙到谷歌应用商店找到这款应用安装才行呀。

网友:
资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经典贴,教科书。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79GMMW80W1Z%25GLY710%7DNGN.png                楼主你好  遇到了这个问题    是win764位的   求帮助

网友P:
还是拿手机发吧。,。楼主好人。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拿手机发吧。,。楼主好人。求帮助

加一下Q号,我的是291474193

网友P:
加了  加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加了  加了好几遍

来个备注,没有备注信息的我不敢加

网友:
楼主 发过去了   您看到了吗.....我是2362258913

网友Q:
楼主我有一个疑问 请指点:
我用的F3飞控 CF固件,PWM连接 目前爽飞。如果我刷成BF固件 我还需要拆机重新调整连接线吗?还是刷完BF后直接调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有一个疑问 请指点:
我用的F3飞控 CF固件,PWM连接 目前爽飞。如果我刷成BF固件 我还需要拆机重新 ...

恩,CF与BF本是同根,所以你只要刷完BF固件后重调参就OK了,连线及使用的调参软件都一样,不用调整了。可以先刷2.5.3版,调好PID后再刷最新的2.5.4版,只选择波特率刷,这样原有的参数会保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2.5.4的LUX算法的PID值变化很大,PD值同时为以前版本的4倍,但实际PID值和以前是一样的。你也可以直接刷成2.5.4,然后把原来你调好的PD乘以4后的值输进去,其它的不变。你会发现BF飞起来比CF更好。

网友:
感谢前辈指点,晚上回去就刷

网友:
内容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我自己的cc3d刷了CF固件,在win7 64位系统下一直找不到解决驱动问题的办法,今天看来你的帖子突然有所 ...

此问题已解决,见贴子3楼中兰字补充内容!

网友Q:
引用 楼主:
恩,CF与BF本是同根,所以你只要刷完BF固件后重调参就OK了,连线及使用的调参软件都一样,不用调整了。可 ...

刚一看都BF更新到2.6了 是不是2.54以上  PD数值 都要乘以4?

网友:
强大的教学贴,学习,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一看都BF更新到2.6了 是不是2.54以上  PD数值 都要乘以4?

恩,差不多了,REWRITE与LUXFLOAT算法的PID值越来越接近且可以共享一个了,这是个好事儿 ,就是得需要适应新PID值,而YAW的D值都去掉了,因为方向无需D值了,且允许更大的D值不用担心噪音过大,ACRO PLUS FEATURE由super_expo_factor 替代了等功能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差不多了,REWRITE与LUXFLOAT算法的PID值越来越接近且可以共享一个了,这是个好事儿 ,就是得需要适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R:
引用 楼主:
十一、总线型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及设置
1、飞控连接PPM和SBUS原理及接线图

我的CC3D刷了固件 UART1 的 senai RX 接口怎么总是 打不开呢   保存自动重启还是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CC3D刷了固件 UART1 的 senai RX 接口怎么总是 打不开呢   保存自动重启还是没有打开

没有接上接收机吧,我这里不接也一样存不上,接上接收机后应该能存上。

网友S:
楼主辛苦啦!一直用ccsd飞280,没有上FPV设备。求教下相关设备买什么型号的好一些。监视器计划用鹰眼旗舰(大家说好还能录像),摄像头,图传,天线什么的,请楼主详细介绍下吧。从2014到现在好多设备都更新了,自己又有一段时间去了静态,所以对于现在大家玩的配置也不清楚,还有也确实没有多少钱能够把好多设备实验一次。其实不好意思拿这么小白的事,问神一样的楼主,可是想到找对对的人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辛苦啦!一直用ccsd飞280,没有上FPV设备。求教下相关设备买什么型号的好一些。监视器计划用鹰眼旗舰( ...

恩,没关系,可加Q 291474193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没关系,可加Q 291474193交流!

谢谢啦!!!

网友T:
引用 楼主:
二、使用第三方软件更新固件       另一种方法是用第三方软件刷BOOT,我认为基本上是万能的了,可以直接刷O ...

我正准备入一款穿越四轴,请教我飞控是入CC3D好呢,还是有更好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正准备入一款穿越四轴,请教我飞控是入CC3D好呢,还是有更好的飞控?

如果你喜欢用CC3D一步一步来,那就CC3D,否则就F3 ACRO版了或更好的飞控了,但穿越控就别想着定高,定点和自动返航了,顶多有一个看电压、时间等的OSD就行。

网友:
那我直接上F3吧,机架是220 250 还是上265好呢?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喜欢用CC3D一步一步来,那就CC3D,否则就F3 ACRO版了或更好的飞控了,但穿越控就别想着定高,定点 ...

楼主:
210半高型机架最好,也就空间小一点儿,安装费点儿心思。

网友P:
特地回来感谢楼主!装系统都是楼主帮我。一共装了好几天!直到可以正常飞了!特地感谢楼主!!!!祝楼主每次出去飞都可以捡到钱!捡到钱!捡到钱!重要的事情说3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特地回来感谢楼主!装系统都是楼主帮我。一共装了好几天!直到可以正常飞了!特地感谢楼主!!!!祝楼主每 ...

哈哈,谢谢,只要能爽飞心情好,比什么都好

网友U:
好帖子,但是感觉文章的排序有点乱,最好是一、把CC3D刷CF怎么用:1、使用PWM,2、使用PPM 3、使用SBUS。二、把CC3D刷BF怎么用:1、使用PWM,2、使用PPM 3、使用SBUS。三、把CC3D从CF刷回OP怎么用。这样回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帖子,但是感觉文章的排序有点乱,最好是一、把CC3D刷CF怎么用:1、使用PWM,2、使用PPM 3、使用SBUS。二 ...

恩,是有点儿乱,因为涉及到的内容较多,所以边写边改,现在要想改格局的话都得大动,工作量较大,尤其那些截图,所以不想改了,图个内容全就行,在关联内容间加上导引就行,CF和BF刷法及用法基本一样,BF功能比CF还能更多一些,所以刷BF方法会了刷CF也就会了,只是固件文件名不一样了而已。现在还在根据情况不断增加内容和候正中。这个坛子里的好友列表,早就满了,很多新朋友都无法加上,请见谅,可以加我Q交流!Q号见17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