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求解!!!难道我的线链接错误

楼主(2016-02-14):
我的3s线断了,今天没事自己拆开按照视频教程重新焊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焊好后没有任何反应?电显插上没反应?直接充电告诉我低电压,切换2S高速我cell connect?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平衡头错了吧,感觉该是红黄蓝黑,可以不插平衡头冲冲看

网友B:
没看错的话,黑线和蓝色线要连接在一起,负极输出线是下面那条。
也就是你拇指按的那个地方!

网友B:
你数数看,电池是串联的,负极应该接正极,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数数看,电池是串联的,负极应该接正极,以此类推!

是四根小线的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错了吧,感觉该是红黄蓝黑,可以不插平衡头冲冲看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黑线和蓝色线要连接在一起,负极输出线是下面那条。
也就是你拇指按的那个地方!

黑线和蓝线连在一起?

网友C:
顺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序错了

是不是黄线和蓝线反了

网友D:
焊的手艺有待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的手艺有待加强啊

网友:
这不错才怪呢!3S3块电芯两两相串,头尾接正负硅胶线,第一张图黄线接的pcb板串连了,两黑线接错了(两黑线接下面的点)原两黑线pcb板上没串连应和蓝点短接,去百度搜搜有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pcb板看不太清楚,注意安全。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线内部断了

网友:
看得比较心慌,什么叫串联啊。。+- — +- — +-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晚上先试试

网友E:
看你的PCB板好像是上中和下左连通的,上左(也就是你焊接黑线位置是独立一极)。这样的话动力线是没焊错,但是平衡线你焊错了,你下面平衡头的线序从下往上的 黑-黄-兰-红,这样你黑色平衡线没错,黄蓝线应该对调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线和蓝线连在一起?

对呀,那个地方没连接起来就是断路了!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功率效率小了)焊点不漂亮,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PCB板好像是上中和下左连通的,上左(也就是你焊接黑线位置是独立一极)。这样的话动力线是没焊错, ...

懂了,谢谢!我应该是电烙铁功率不够,谢谢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