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機角度增程問題

楼主(2016-02-14):
大大們:恭祝春節快樂!身壯力健!如題,小弟有富他爸遙控及接收及亞拓DS425M數碼舵机,想要舵机有180度摆动角度,請問大大有沒有可行方法呢?

网友A:
模拟舵机可以更换随动电位器,有可能行。数码舵机具体电路不大了解,可能需要重写舵机中电机的驱动程序。不是高手,没有称手仪器、工具,改造效果不可靠。
不知为何要180度动作?舵机本身比较精密,如果需要180度的动作,完全可以用“轮轴、杠杆”原理搭建一个简单装置,仍然用数码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可以更换随动电位器,有可能行。数码舵机具体电路不大了解,可能需要重写舵机中电机的驱动程序。不 ...

感謝樓上朋友解答!謝謝!本人想製作兩軸式的V-22,尤於要求螺旋槳90度前傾,而舵机只能設於中置奌,鑑於搖控器控制桿中置的所以只能前後傾都要90度的。本人試過槓桿行程但是作不到线性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朋友解答!謝謝!本人想製作兩軸式的V-22,尤於要求螺旋槳90度前傾,而舵机只能設於中置奌,鑑 ...

如果是新手V-22不宜模仿为模型:1、真机V-22也是故障率较高的,仿真机的空气动力特性远远低于真机,难度更大。2、螺旋桨的水平--垂直变换要求有较高的强度和可靠性,这对模型而言要占据很多重量,模型翼载荷会很大,由此带来的制作、动力、续航时间等不好解决。3、两轴飞行飞控是不可少的,飞控成本、设置、调整工作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