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高达纸飞机】第二篇 大v慢飞版纸飞机

楼主(2016-02-14):
先前做的纸飞机有人说飞太快了,新手不太好操作。
这次就索性做个大一号的,放大了v槽的尺寸,这样飞机就可以飞的更慢了
照例先上视频

虽然总体上这是一台慢飞机,但是得益于强劲的动力,也能小暴力一下
由于室内环境比较复杂外加技术渣渣,飞机不停撞墙撞灯
视频较长前一半慢飞为主,后半部分大油门飞,大家可以直接点后半部分看

一些参数:主体1mm魔术板
翼展50厘米
88接收机建议改电源线
极品8520电机
55mm哈博森桨
500mah电
起飞41g左右

楼主:
这次制作过程就不详细介绍了,基本和第一篇标准纸飞机一样的,就说一下要注意的地方吧
1.首先用1mm魔术板画个大三角形,高24cm,底边长60cm然后4等分

2. v槽宽度24厘米,板子的刚性不太够了,所以把v槽的尾端也用3*0.5mm的碳片加固一下
电机的角度和机翼平行,安装位置参考照片

3.由于是慢飞机型,舵效会差一点。所以要加大舵面来弥补一下。

再上些照片大家随意看看

比标准纸飞机大了一圈,重了6克

楼主:
再发个推重比超过1才能玩的特技视频,8520的电机直驱推力超过41g

楼主:
多占了1层楼....

网友:
高达又进一步,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这个好,悠闲飞!

楼主:
谢谢各位帮顶啊。到时还有第3篇

网友A:
我想做一个再慢一点的飞机,创造一个飞的最慢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一个再慢一点的飞机,创造一个飞的最慢的记录。

超轻型飞机,2~3g的级别。飘啊飘的不过制作难度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轻型飞机,2~3g的级别。飘啊飘的不过制作难度很大

大飞机只要翼载荷做的足够小也应该可以飞的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飞机只要翼载荷做的足够小也应该可以飞的很慢吧。

也可以

网友B:
想问下楼主,1mm的魔术板哪儿搞的,到处都是3mm、5mm的。
如果用1mm的珍珠板代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1mm的魔术板哪儿搞的,到处都是3mm、5mm的。
如果用1mm的珍珠板代替,可以吗?

淘宝啊,魔术板搜不到的话试试搜xpp板
珍珠板不是不行,只是不耐炸,撞一下可能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啊,魔术板搜不到的话试试搜xpp板
珍珠板不是不行,只是不耐炸,撞一下可能就坏了

嗯,搜XPP板搜到了!谢谢!等板子到了开工!

网友C:
楼主,这种接收机用什么遥控器啊,以前没有接触过微型飞机,现在感兴趣了,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通用吗?还有有刷电机不用减速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搜XPP板搜到了!谢谢!等板子到了开工!

期待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接收机用什么遥控器啊,以前没有接触过微型飞机,现在感兴趣了,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通用吗?还有 ...

这个接收机是地平线的,当然用地平线的遥控器不过一般我们用华科尔的遥控器d7e 或者 d10 给刷一下机,就能用地平线的接收机了。
天地飞的好像不行。

楼主:
有刷电机不一定要用减速组啊
直驱或者减速,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我是来学习地,感谢楼主。

网友D:
请问这个纸飞机用88接收通道是不是要设置混控?devo 10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纸飞机用88接收通道是不是要设置混控?devo 10怎么设置?

要设置三角翼混控的。
d10刷机后设置混控你搜一下我的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B:
已经做好了,按照机身的50%处为重心,调节好电池为之后,试飞,结果飞机自动筋斗,头太轻了。然后电池顶着前面放,压住头,立马变的很好飞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好了,按照机身的50%处为重心,调节好电池为之后,试飞,结果飞机自动筋斗,头太轻了。然后电池顶着 ...

哈哈,这飞机比我那架漂亮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还是您做的更好。
我这个轻量化不行,满油门推重比勉强1:1。估计是垂尾和机头三角用的是KT板,然后还用了纤维胶带加固的原因。

网友E(2016-12-12):
楼主,我用你的方法做了第一个开V口10厘米的,飞的确实有点快,现在想做你这个大V的,请问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大体尺寸是多少吗。我想照你的来的精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用你的方法做了第一个开V口10厘米的,飞的确实有点快,现在想做你这个大V的,请问水平尾翼和垂直尾 ...

不好意思,太久了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
好,照样做。

网友F:
集成的接收板是哪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成的接收板是哪淘的?

这个很多家都有卖的,搜  地平线接收机

卖88元的就是

网友(2017-01-28):
飞行时间呢?想用这个改装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