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的几个奇葩毛病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2-14):
折腾了近2个星期,终于将这架用Pixhawk飞控组装4轴飞起来了,还是很稳定的,就是过程太折磨人了。本来以为APM已经搞得烂熟了,Pix难不倒我,结果还是出乎意料的不顺利。
为了方便大家,先把遇到的问题总结如下,并把解决的办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我的飞控是playuav的Pixhawk2.4.6版本,刷的是APM的3.2.1固件版本,好像3.3.4新版固件刷不上。
第1个问题:Pixhawk加速度计校准后,仍然会提示加速度不健康,不能解锁。
这个故障的现象是用USB连飞控,飞机不上电,一切正常;一旦飞机上电,再连接飞控,就提示加速度不健康,而且重新校准加速度失败。设置害我重新刷2次固件,还是不能解决。一度怀疑飞控硬件有问题。
后来搜索以前的帖子,发现有人说是飞控的IMU2电源设计缺陷,在5℃以下的环境出现低温故障。解决的办法是禁用IMU2,就是在“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里,将INS_USE2设为0。我的飞机连上MissionPlanner地面站后,打开“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根本没有这个参数,“INS_”开头的参数,最后一个是INS_SPIC,可选参数0,1,2,3,4,5,看后面的注释,这个参数是设置飞控采用何种类型的IMU,0是未知,5是PIX4,我的飞控参数是0,我把它改成5,点击参数表右侧的“写入数据”按钮后,退出,将飞控断电,再上电重启后,加速度不健康提示消失,没有重新校准加速度,低温下也在没再出现加速度不健康的提示。至此,问题彻底解决。
第2个问题:重新刷固件后,解锁后即使油门推到最大,电机转速也很低。以前看到过论坛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想到我也碰上了。
这个问题解决比较简单,直接连接飞控,到地面站的全部参数表里,将THR_MAX参数的值由80改为1000,点击参数表右侧的“写入数据”按钮后,退出,将飞控断电,再上电重启后,故障消除。
第3个问题:飞控的S.BUS接口不能接S.BUS的的接收机,S.BUS的的接收机也需要接在RCIN接口上,真是难于理解啊。还有就是Pixhawk需要刷写APM的固件,有点莫名其妙啊。

网友:
亲手实验出来的东西有说服力,一定要顶。

网友:
pix有两套固件,一套是apm的,比较成熟,但代码结构不够好,另一套是px4的,不太成熟,但代码结构好,楼主可以两套都试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的GPS外置罗盘,同样的安装方式,APM设置罗盘方向必须设置成旋转180度,Pixhawk就必须设置成不旋转,同一个固件,真让人难于理解。

网友A:
Pixhawk自动检测罗盘 , 不需设定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自动检测罗盘 , 不需设定呵

自动检测结果就是和APM反向的。

网友B:
lz第1个问题我这也出现过,只是凭经验发现本身不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姑且就忍受了,但是心里总是悬悬的,貌似后面两个没有妥善解决吧
我这另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地面校准OK,解锁离地就会出现关于罗盘的红字,翻译一下也没搞懂啥意思,但是飞行过程中也没出现过啥异常,心里也是悬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第1个问题我这也出现过,只是凭经验发现本身不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姑且就忍受了,但是心里总是悬悬的,貌 ...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提示加速度不健康,根本无法解锁。

网友C:
那PIX好还是APM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PIX好还是APM好

apm用起来简单,PIX强大,飞起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