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CC3D老版想换个大家帮推荐~~

楼主(2016-02-15):
感觉好像是有点炸坏了     推油门升空  打舵没反应    炸鸡了收了油门还在加油   但是用手抓着测试完全正常  难道是馋肉了??
现在想换个飞控   不知道哪个好点适合我   请大大们帮帮忙~~~
主要飞的稳,价格别太高100左右都可以
  水平不好  喜欢稳稳的感觉

楼主:
帮帮忙啊    比如新款的CC3D   F3    Naze32

网友A:
100块直接上F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啊    比如新款的CC3D   F3    Naze32

f3吧!飞手动就选f3

网友:
便宜  Naze32  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块直接上F3

F3调参容易吗,我要平稳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吧!飞手动就选f3

我想要稳稳的那个  自稳用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稳吗  可靠吗

赶紧换手动飞!自稳会耽误你

网友C:
你不会就这一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手动飞!自稳会耽误你

F3调参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就这一架机的!

我也有这感觉好想把这套全卖掉在买套小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3调参好调吗

开始我也用cc3d飞自稳!飞了四个月!后来出了naze32都说手感细腻!没过一个月又出了f3都说手感超32了。所以直接入f3!f3和32都是用cf或bf调参!比起op要简单不少!

网友B:
最近天冷了没怎么飞!飞自稳四个月没有飞手动两个月进步快!!

网友D:
果断F3了,虽然我只有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天冷了没怎么飞!飞自稳四个月没有飞手动两个月进步快!!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断F3了,虽然我只有CC3D。

网友E:
naze32 和 F3 区别就在CPU,F3的运算速度快用的STM32F3 CPU,naze32用的STM32F1 CPU其他都一样。系统啥的都一样。像PIX用的就是STM32F4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e32 和 F3 区别就在CPU,F3的运算速度快用的STM32F3 CPU,naze32用的STM32F1 CPU其他都一样。系统啥的都 ...

谢谢,昨晚看山东华硕和泡泡老师的F3教程,看的有点明白,但是没看到有教怎么调PID的也没有CC3D的根据不同机型给的默认参数,不知道F3怎么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看山东华硕和泡泡老师的F3教程,看的有点明白,但是没看到有教怎么调PID的也没有CC3D的根据不 ...

默认参数先飞,根据你飞机飞行情况再适当的修改修改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认参数先飞,根据你飞机飞行情况再适当的修改修改基本没啥问题。

有默认参数吗,什么机型的默认参数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