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为什么小尺寸电机分cw ccw而大尺寸不分

楼主(2016-02-15):
如题,去朗宇官网看到1306,1806 都是分cw和ccw版本的,然而大的比如22xx的就不分
理论上无刷三根线对调两根就换方向了,为什么要分cw和ccw版本呢? 是因为绕线方法不同么?

网友A:
分CW,CCW的都是电机直接带自锁螺纹的,出轴和电机壳是在一起的,而大电机一般是螺丝固定桨

网友B:
只是正反螺纹的差别,和尺寸没有关系,多轴用的电机,再大都分正反转。你看到的22xx应该是固定翼用的。

网友C:
cw和ccw是正反螺纹的意思

网友D:
穿越机用的电机 涉及到正反螺纹
大型四轴 一般是用压片 或者分离式桨夹 分离式的桨夹可以选择正反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