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有用WKM做植保機的朋友嗎?

楼主(2016-02-15):
WKM支持的最高電壓是6S,但是植保機不都是兩個6S串聯起來做12S用嗎?請問怎麼樣可以讓飛控可以檢測到電池電壓並觸發電量告警?謝謝

网友A:
只要电池一致性好,随便取一组电池的电压就OK啊,前题是两组电池是一次并充好的。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池一致性好,随便取一组电池的电压就OK啊,前题是两组电池是一次并充好的。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虽然飞控耗电量不大,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导致电池的不一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飞控耗电量不大,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导致电池的不一致性。

那没电了你不平衡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电了你不平衡充啊?

当然平衡充,只是觉得看不到44.4v 有点不安😅

网友B:
没办法,你用啥遥控器?14SG支持电压回传,乐迪加个电压模块也可以回传电压信息到遥控器上,遥控器可以设置报警电压,震动或者发声警报

网友C:
弄个线路板,接个降压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你用啥遥控器?14SG支持电压回传,乐迪加个电压模块也可以回传电压信息到遥控器上,遥控器可以设置 ...

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的14sg 我希望飞控能看到检测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线路板,接个降压模块啊

看不到两个电池的电压。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记忆中大疆有支持12s的pmu,不过忘了是wkh还是ace one用的了,不知道是否通用。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拓攻的T1-S飞控,支持12s

网友:
用支持12s的飞控就可以了,价格差不多,工业级的,减震防水防尘,还有超声波定高,有需要联系我,QQ:770867533

网友:
你好,我们拓攻科技topxgun 的t1s飞控支持12s电池的接入

楼主:
為了看電壓換飛控好像沒有必要吧?謝謝您的回復

网友:
降压模块

楼主:
謝謝您的回復。用降壓模塊沒用。12S電池哪怕降到24V,用的降壓穩壓模塊都顯示不出來。只能是看有沒有等分的電路

网友(2016-03-16):
宏模科技    植保无人机        联系  孙  13911535564
手机APP控制   大载重  20KG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悟空飞控,六轴一米七轴距,9235电机,80安高压电调,12s动力,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qq297229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