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的手感怎么样?

楼主(2016-02-15):
华科尔D10的手感怎么样?

楼主:
不和FUTABA比,知道比不上!

网友A:
华科尔D10的手感 足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的手感 足够好了。

详细说说????????

网友:
不错,可以调,的很好,但是没有futaba的细腻

网友B:
阻尼的手感可以调的

网友:
没用过,和d7一样

网友:
只用过k110的控和6050的控,devo10比那两个好得多,当然价格也好得多

网友:
D7E,感觉够了,阻尼要调一下,不然太松

网友B:
放到最松好极了,丝般柔顺

网友C:
手感个p啊,都是带轴承的,况且华控用料扎实,阻尼可调。其实就是。。。例如说苹果手机,如果把它的苹果标志去了换成某些国产标志,还有人会出那么高价钱买么

网友:
华科的遥控器一直是很厚道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虽然是塑料但塑料感不强(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现在一直用着入魔时候的D7,和D10差不多,新手的话菜单对着说明调就行了,调几次之后也就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感个p啊,都是带轴承的,况且华控用料扎实,阻尼可调。其实就是。。。例如说苹果手机,如果把它的苹果标 ...

我的索尼2070万像素摄像头,拍照比不过苹果800万像素。其它标称数值也都完爆苹果,但事实还是没5S流畅好用。其它手机比的只是个数字,而苹果真不是只卖个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索尼2070万像素摄像头,拍照比不过苹果800万像素。其它标称数值也都完爆苹果,但事实还是没5S流畅好 ...

你度娘一下,拍照的清晰度跟像素其实没多大关联的

网友:
d10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用d10一年了,手感不错而且从未失控过

网友:
关于双向回传功能,自带接收机能回传gps等信息么,还要不要再加别的模块?

网友:
说实话,至少我的那台D10手感很一般。
首先品控有问题,
我那台摇杆有虚位——因为注塑件的问题导致轴承没锁紧。
这个自己拆了摇杆搞定的。
其次,油门摇杆有回馈,就是像飞固定翼的控一样,推油门有一格一格的感觉。
虽然回馈比飞固定翼的要小很多,颗粒感也细很多;但是飞直机的话总有点不爽。
可能这是个人喜好问题吧。
这个也在拆摇杆的时候解决了,磨平就好。
然后摇杆回弹力度有点大,调到最松的时候手感还是不咋样(楼上说阻尼可调的请先弄清楚什么是阻尼什么是回弹)
这个可能和电位器的选型有关,D10上面电位器旋转力矩有点大,回中弹簧如果力度小的话回中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选用14mz那颗最大旋转力矩只有2毫牛米的电位器,再配上松点的弹簧的话,手感会好上很多。
最后,AIL与RUD摇杆向左和向右的回弹力度有细微的差别,一边紧一边松。(不是说AIL和RUD有差别,是说摇杆的向左和向右有差别)
这个属于设计问题,不好解决。不过手矬的人应该感觉不出来。
下面是我之前吐槽D10的帖子,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721
说了那么一大堆,其实并没有贬低D10的意思。
没飞个十年八年感觉不出D10和14mz的区别。
总体上来说D10是台很不错的控。
也别听厂家吹嘘,四轴承还真的没有一根好的弹簧和一个好的电位器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d10一年了,手感不错而且从未失控过

还玩电直吗

网友E:
用了几年 了
OK的 。。。

网友F:
手感不错,跟14sg是两种风格,但是感觉D10精确定位不如14sg,当然,这个价格,完全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