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动脚架上电发抖不能遥控

楼主(2016-02-15):
买的成品机架  带电动脚架  过年前还好好的  昨天准备飞了  发现上电后其中一个脚架舵机抽动  不能遥控  脚架的控制板 一个绿灯 一个红的  联系厂家大概还没上班吧  谁知道的  麻烦帮忙看看  怎么设置上面的三个按钮  谢谢

网友(2016-03-30):
按钮设置,

网友A:
长按两边任意一个,进入设置,然后按中间,再进入,用两边的调起落行程,再设另一边的,最后长按中间保存,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两边任意一个,进入设置,然后按中间,再进入,用两边的调起落行程,再设另一边的,最后长按中间保存, ...

你好 右边的是模式吧 也能调节行程吗       我现在重新买了个   可是一上电脚架就直接打下来速度很快 力道很大  吧脚架限位都打断了    不管遥控开不开   或是开了遥控  脚架掰杆不管是打到收起位还是放下位置都一样   图上这个是最早和机架一起配套的  没有上电打下来的情况  可能是厂家程序设置问题  可是他们也没能给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