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6-02-15):
为什么有些穿越机装了GOPRO或小蚁相机还要装CCD摄像头,GOPRO不是可以在录像的同时做监控飞
FPV
吗?

网友A:
没试过 应该是延迟问题吧~

网友A:
而且直接挂狗当CCD的话 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直接挂狗当CCD的话 太重了!!!
我指的是两个都用的情况,使用应该不是重的原因。

网友B:
我也同问,为什么要ccd相机再加上另一个录视频的相机。比如808直接可以fpv+录像为啥要用ccd来fpv808来录像,难道是延时?

网友C:
我可以给lz解惑。。。
主流用摄像头+摄像机的方案,主要还是解决延时问题。gopro3的延迟是非常大的,808之流延迟更严重。
另外,飞手需要的视野较小,回放录像时候更希望用广角镜头,所以用两个镜头就更合理了
现在已经有机架是只留一个gopro4的位置的。因为gopro4的延迟已经相当相当低了,可以直接FPV用
但是要说竞赛,还是延迟越低越好。

网友D:
延迟!!!!原来是他,谢谢楼上!但是他的延迟是多少呢?平时如果不告诉飞的话会有影响吗

楼主:
谢谢6楼和2楼的答案。

网友E:
延迟问题

网友F:
延迟好像有模友做过实验。0.**秒,快速穿越不合适,慢飞还行吧。还有直接用行车记录仪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