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方波角接无刷无感电机

楼主(2016-02-15):
请问三相方波三角接无刷无感
电机
是三相通电还是两相通电?

网友A:
三相电机的绕组可以有角接、星接,出头接线都是三相通电(星接可以出四个头,其中一个是中线,中线有时可以接地线或零线,或悬空不接)。一般无刷电机都是三相电机,由无刷电调提供三组有序的方波驱动,无刷电机与无刷电调之间都是三根线连接,电调由电池供电输入电调的自然是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