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了解 山东华盛 /DLE/ DLA三个发动机厂家的朋友~

楼主(2016-02-15):
真心请教大家, 山东华盛 /DLE/ DLA   这三个不同厂家的发动机

山东华盛发动机品牌
DLE发动机品牌
DLA发动机品牌

以上这三个品牌厂家 是专门做航模汽油机的吗?甲醇机生产吗?娱乐类模型主要采用发动机的品种就是 直升机/固定翼/遥控船和遥控车这几种吧? 使用过的朋友可以说下这三个品牌发动机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吗?还有这三个品牌厂家发动机 和进口品牌发动机相比较起来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弱处在哪里?强处在哪里?

本人从事内燃机行业,特别好奇,真诚请教各位模友

网友:
华盛是做农用发动机的。。。要买专业汽油机就选dle,在外国都很有名。dla这牌子不了解。三个牌子只做汽油机,dle和dla也只生产固定翼发动机。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休闲飞固定翼练习机,华盛26CC汽油机是不二选择!泼皮耐用,性能可靠,价格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休闲飞固定翼练习机,华盛26CC汽油机是不二选择!泼皮耐用,性能可靠,价格低廉。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国内航模汽油发动机都是一个妈生的,都差不多 都是割草机发动机演变而来

网友(2016-04-26):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休闲飞固定翼练习机,华盛26CC汽油机是不二选择!泼皮耐用,性能可靠,价格低廉。

请问华盛的发动机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化油器 应该不是浮子式的吧

网友:
华盛模型用发动机的化油器是泵模式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