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线钳与杜邦头的问题

楼主(2016-02-15):
先看看压好的舵机杜邦线头

再看看未压的

再看看其它的

我在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像PA09那样的钳子压A端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这个B端截面是个圆形,和A不一样,怎么能够压得出来? 还是得要用两把钳子。一把压A,一把压B?

网友:
要专用钳子

网友:
这个压线钳可以一次性压出。压线钳压线模块不分成两段。一段压A一段压B。淘宝上几十元的压线钳可压不出图的效果。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那到底用什么样的钳子才能一次搞定呢?  300元的钳子都不行?   那用什么好?

网友:
我有一个,不会用。

网友:
只要压钳形式对 与价格无关,便宜的使用寿命不好讲,有时可以用很久不坏,有时一用就坏。

楼主:
我的意思 是A端截面是个“B”样的形状,但B端截面是个圆形,你们给的图不一样,AB端的截面都是“B”形,只是大小稍有区别。F原装的舵机接口里面是一个圆,一个“B”,并不是两个都是“B”!

网友:
楼主兄弟说的这个和压线钳有关系,理论上双B形接触会更好,结实程度也要高一些。3楼兄弟的钳子就说明了问题,有些压线钳前面是B形压制,后面是圆形压制。好早以前我在我们这里电子市场见过一把。
但实际上,用一个压制口的压线钳也能压出圆形口。我最早买的是国产的压线钳,然并卵!后来在阳光模型买了日本压线钳,相当好用。后面圆形压制的时候,要用尖嘴钳先轻轻修一下插头后面的那两片压片,把压片往内弯一点,压制的时候动作稍微慢一些,多试几回就可以了~~~技术活好的,不用尖嘴钳就能直接压制~~~再说一下,国产压线钳然并卵!!!

楼主:
晚辈受教了!  那我是买 PA-09 还是PA-20还是 PA-21呢?  针对futaba舵机接头的话

网友:
三楼压线钳口是线切割两篇拼起来的,把b处的B形钳口磨成D形应该可以~~

网友:
请教这压接头为什么叫杜邦头?多谢先。

网友:
要一次压好M型和圆形,要用汽车专用的钳口,汽车上的端子就是那样的,但是对于线径有要求,不能太小或太大,汽车的线是统一的,所以没问题,搞电子的还是前后都是M型的好,适应性强。
汽车那种钳口好像没有具体的型号叫法,但是我以前在淘宝见过很多,都是卖汽车工具的店。价钱也贵很多,线切割的,一般M型的如果卖60,那汽车那种就要90左右,同一家店来说。
我隐约记得是大众和宝马专用钳口,其它车不知是否合用。

楼主:
PA-09果然是一代神器,现在A,B截面都能压好了,要B形有B形,要圆形有圆形!

网友(2016-10-25):
使用pa09这把钳子能够一次完美地压出A部分和B部分吗。我正在打算买这把钳子,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够比现在用的好。

网友:
PA21也可以。就是要压两次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用的牙不对,换两段的试试。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好像知道的人并不多。认为能压紧就行。其实DIY这个也没错,这个问题被忽视。
这个杜邦2.54(T2544)与XH2.54有区别的,簧片专用压口模具专用。所以在市场上想要买到通用的不可能!只有定制、专用。
压接口模具这里提一下,世上接口千千万,那么压接模具也千千万。所以我们DIY选几种常用的“能用"就行了。XH2.54能压T2544不要纠结。
强迫症患者请买专用钳。某宝上应该有“专用”卖的,也可以定制线切割钳口。一次成型进口的才是然并卵!
模具由4片组合

线缆压接机模具

线缆压接机模具

线缆压接机模具

线缆压接机模具

楼主(2016-12-23):
受教了!!!

受教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