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各大品牌的遥控器厂商把遥控器都做得那么笨重?

楼主(2016-02-15):
拆开遥控器看过,n块小电路板,n多插接件
最占空间的就是两个摇杆的底部了

看起来不是个很尖端的科技嘛
干嘛不能做的轻巧一些呢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都是把遥控器端在手里的

看人家sony把psp上的两个摇杆做得多么小
别跟我说没有手感,当初摄像界胶片党喷数码党也是这么回事

有人还在支撑杆上加上FPV显示器的支架,更重了,一只手多拎一会儿就会酸
其实完全可以做得像掌上游戏机那么小

网友:
没手感呀没手感

网友:
估计你是刚入模的吧,还没真正知道什么叫手感

网友:
做小后,你手指动作更加细微。导致你操纵手感精度降低。PSP摇杆基本都是打到头,没有杠量大小的区别。

网友:
不如用手机呢!支持楼主!!

网友:
直接暴露了没玩过多轴老年机之外的其它真正航模。

网友:
实际上你看看天6,不装8个5号电池的时候轻的一逼

网友:
别说手感?不说手感说啥?你用PSV摇杆控制一下直升机试一试!看来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精确控制,更不知道摇杆EXP等曲线对于遥控的意义。

楼主:
看来估计没错,都在强调手感
其实我也看了几篇关于这种摇杆构造的文章
提到里面的电位器
其实也可以考虑把这种圆形旋转式的精密电位器换成直线电位器
记得小时候玩发烧的时候就有比较有名的alps均衡电位器

应该不是做不到
各位强调的手感其实和重量并不是一对矛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估计没错,都在强调手感
其实我也看了几篇关于这种摇杆构造的文章
提到里面的电位器

我们推摇杆的时候是弧形移动手指,1是习惯了,2是能知道中点在哪你换成直线了,1不习惯,2找不到中点

网友:
感觉大一些,看起来比较专业,就像相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推摇杆的时候是弧形移动手指,1是习惯了,2是能知道中点在哪你换成直线了,1不习惯,2找不到中点

...

弧形拨动摇杆应该不影响遥控体积缩小吧

而且,加上归位弹簧,也不影响找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