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四轴的可行性,我有个想法,但是缺少数据支持

楼主(2016-02-15):
关键是现在太阳能电池的功率不够,功率够又太大太重,这里我设想下,用高效率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做辅助动力,在飞行过程中给电池充电,应该能延长不少续航时间,我这里能查到的商业薄膜电池,最高效率是30%,输出短路电流2.3A,电压2.5V,有没有高人能计算下,1S小四轴,配上这个电池板,能增加多少续航?1S的空心杯小四轴,4个空心杯电机飞行过程中的最大油门电流是多大?

网友:
首先满足的一个条件就是太阳能薄膜提供的功率要大于其重量给飞机带来的负载。这还是理想条件下。其次太阳能的电流表现也很差,不能直接使用,如果是你说的充电模式,那起码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还要稳定。想法是好的,想算的话你提供下薄膜的面密度和单位功率,现在数据不全大家没法yy的

网友:
杯水车薪。

网友:
也许应用在大翼面的固定翼上比较合适,四轴无疑还不行

网友:
多轴是电老虎,入不敷出

网友:
那还不如搞油动的无人机效果显著

网友A:
不如用燃料电池。 http://www.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9601&extra=page%3D4

网友:
你去翻看一下我的帖子上面有数据,太阳能是无法实现的,充电不够用电快,

楼主:
我这个设想和他那个不一样,秘诀是效率,现有的单晶硅板子,效率最高也就19%左右,而且某宝卖的绝对达不到这个数字,我要用的电池板是加了菲涅尔透镜的,理论效率可以达到50%,这就大大减小了面积,重量的话还有待测试,然后电池板是作为辅助的,不是直接驱动,回头我找下那种电池板的数据,再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设想和他那个不一样,秘诀是效率,现有的单晶硅板子,效率最高也就19%左右,而且某宝卖的绝对达不到 ...

按照你说的算了一下,这个菲涅尔透镜直径至少2m,还没算菲涅尔透镜的重量。如果透镜重量超过一定值,那么怎么也飞不起

网友B:
用高效率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在无风、强烈光照条件下勉强可以飞起来,效率不会高了,你可以看一下老外制作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效率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在无风、强烈光照条件下勉强可以飞起来,效率不会高了,你可以看一下老外制作的薄 ...

我在考虑其他问题,比如飞控,用现成的1S小四轴飞控能不能行?电池板面积大了,机架必然也大了,飞控算法要不要改?

网友:
关键是如何在增大电池板面积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起飞重量的问题。我曾经制做过长航时四轴和超轻的F3P机,有时为了减重,四轴尽量不使用螺丝,以及换细线、用低C数电池等办法,F3P机去舵机壳、换线漆包线、使用小电机等措施,甚至泡沫胶都尽量少用。

网友:
太阳能 固定翼倒是可以搞一搞,作为辅助,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
我觉得固定翼的机翼上应该可以试试,而且固定翼对动力的电流要求小得多。多轴应该没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