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带三轴云台的无人机头部追踪系统,一共需要几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6-02-15):
无人机,我是个新手,想问问,请前辈们指点。

头部追踪系统,我理解的是,带着个FPV眼镜,眼镜运动方向就是无人机的摄像头运动方向,所以是三轴的。应该需要三个通道。
其余的,就是无人机自身控制需要的通道数。

所以,就是飞机自身通道+3个通道。
如果是4通道飞机,如4通道直升飞机或者无特殊功能的4轴飞行器,加三轴云台,应该是共需要7个通道。
如果是6通道飞机,就需要9个通道。
不知道是否?

另外,头部追踪眼镜好像用教练线与遥控器相连,那所占用的通道是否可以自定义?其次,所有带教练口的遥控器都支持,还是特定的一些遥控器才支持?比如华科尔D10?

谢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两个通道,上下左右就行了吧

楼主:
不是上下,左右,还有个水平角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上下,左右,还有个水平角度么?

艾玛。。就是上下,左右而已啊。三通的话就有前后啦!

网友(2016-08-01):
视频输入要一个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