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380 3桨 380 kse 旋翼组件更换,和一些心得,以及主轴震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15):
看看记录,我好像都没有在51发过帖,时间不多,字就少打一些,图多一些,爪机随便拍的,没有专门做发帖准备,大家包涵下。
首先呢,各位兄弟们,不要怪我把380价格又炒上来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一个多月炸了多少架,买了多少架空机和配件的。
飞直机从0开始,不到2个月,终于能够4面悬停,熄火降落,8字航线,U型航线,头朝内外盘旋练习,期间也是从一个标准小白,研究bar的各项参数和调教以及机械调整和各种距各种平各种感度的关系。
我是多么希望直机也能像是多轴一样有个自稳模式来让更多的人入门。

再者,看到最近一年3旋翼被各大厂商跟进,又看到很多国外论坛论证3旋翼的优势,且有着一样的暴力还更加跟手,缺点,炸鸡成本大了。

今次春节前2天,一个小失误,导致了3旋翼套装的提前来到,问遍快递,sf都说不能保证时效,要7天,赌一把发了个ems,ems这次春节简直颠覆我的观念初三就到了,ems这是要在这个春节挽回人心吗?sf说好的春节不放假,结果春节期间大门紧闭,反而ems仓库里面竟是忙碌的快递小哥。

一说就没完了,下面开始重点吧,
简单说下,3旋翼套装包含大小桨,桨夹,中联,dfc臂,十字盘和一个20t尾皮带轮(2桨标准版是21t,20是为了增加尾轴转速)

尾桨碳纤的,70mm,宽度比rt的还宽2mm

大桨是360的,宽度31mm,rt的宽度是35mm,足足窄了4mm,应该是为了不改动力,这样做的妥协,不过实际飞,同样转速,升力还是要大不少,而且声音超级安静,只有马达声。桨原厂做了配平,我自己重新做了下,配了重量0.18g和配了重心。

下面开工
横轴是带螺纹的轴直接上到中联,没有任何缓冲,又是DFC,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FBL

准备动手:

一眨眼,ok了:

最后说明下,尾20T皮带轮我没有换,转速差5%问题不大了,下次保养的时候再换,然后就可以装回fr的桨(窄一下)推力应该就差不多了。
十字盘不需要调平了,我上去后测的十字盘完全水平,就是调一下dfc拉杆,到桨距归0,拉杆比说明书推荐的长度短1mm。
然后发现,这个改回双旋翼的很容易,因为不涉及十字盘调整,只要拔豆钳子拔掉3个舵机拉杆,扭下中联固定螺丝,就整个把旋翼组件拿下来了,然后再装回双旋翼的,因为都是调过的,照装就好,不需要再次调整桨距0了,双桨和三桨的总距正负相差0.4度左右,不过没问题啦,
十字盘外环其实和双桨是完全一样的,只有上环不一样是3个球头的,十字盘轴承托其实就是原来的,多打了2个孔,照片可以看到。

飞行感受就是稳稳稳,浮力很好,我的路线是f3p的,53油门2200转速悬停,60油门2400转速航线,基本没什么机会听到爆音,但是发现马达温度比原来要高十几度,下次把21t马达齿换成20t试试,
最大的感觉是非常跟手,但是前提说这个和dfc没关系,是横轴没有胶圈缓冲有关,硬连接的横轴,感觉好怕怕。看到人家有横轴疲劳断裂射桨。震动又全数传递交织在这里。

又修好了双桨旋翼头组件,可以随时换头飞,

-------------------------------------------------------------------------------------------------------------------------
更新下,380因为主轴只有2个轴承固定,而且法兰间距很短,而轴承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有点虚位。再者,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380原厂塑料主齿轮转动并不是完全同心,实际大齿转动半径是有点变化的范围在0.4mm左右,具体表现就是大齿转动的时候,会把皮带撑的半圈紧一些,半圈松一些,持续高速转动皮带就一松一紧的,拉扯着主轴,就是因为这样,传动的时候,造成主轴 通过轴承虚位晃动,而延伸到旋翼头,这个主轴的顶端晃动就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之前换过了轴承还是有一点,最后想到,把主齿轮换掉,换成原厂铝合金的,之前一直担心铝的会比较重,实际到手后发现这是多余的,铝的和塑料的重量一样。

换好后用手转动仔细观察,金属主齿没有任何不同心了,转动时候边缘间距很均匀,通电后,测试震动只有200多,带大奖悬停,震动不超过300

楼主:
脖子要断不能怪我,我上传的图是正的。

网友:
真是漂亮的没话讲啊。

网友:
漂亮。现在流行三桨哇

网友:
骚气十足

网友A:
飞行感受就是稳稳稳,浮力很好,我的路线是f3p的,53油门2200转速悬停,60油门2400转速航线

请问楼主赐教这转速是估算的,还是用的定速呀? 谢谢

网友:
不到两个月,你能会这么多,真乃人才也,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赐教这转速是估算的,还是用的定速呀? 谢谢

有装感应器回传的,

网友B:
我也整了个oxy3 主桨和尾桨都是三旋翼。一起分享。大机+三旋翼的确要小心飞,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整了个oxy3 主桨和尾桨都是三旋翼。一起分享。大机+三旋翼的确要小心飞,炸不起啊。

哈,大大快多来点图,这OXY3-QUBE我年前也刚刚看到,已经添加到amain收藏夹里了,你的这个骚红铝合金尾管货号多少呀?我都没看到过呢。
oxy3-qube33桨配件还好,比较充足,配件价格可以接受,做工好漂亮呀,sab380现在3旋翼配件哪里都还找不到,只有官网有。
比如横轴,QUBE的横轴130多3个,oxy3的整机贵一些,但是配件价格真心实惠。就看哪天一冲动,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大大快多来点图,这OXY3-QUBE我年前也刚刚看到,已经添加到amain收藏夹里了,你的这个骚红铝合金尾管 ...

我下单如下,自己看,昨晚装了一半,感觉精度达到forza700的水平。

为飞低转速且注重安全,因此我用塑料275mm桨,同时买50mm尾桨。
各买3套2支装,拆包后一共6个单主桨和6个单尾桨,用电子称称量调平以后,自己拼成  "2套 3旋翼主桨" 和  "2套 3旋翼尾桨"

kit:
OXY3-QUBE - Oxy 3 Helicopter Kit 3 Head + 3 Head System

electronics:
LX8005 - EOX Motor 2214-4100KV - V2
MSH51621 - MSH uBRAIN Flybarless System

stretch:
LX1658 - OXY3 - Lynx Stretch - Tail Boom Spare - Red
SP-OXY3-106 - OXY3 - 285 Stretch - Tail Push Rod Spare
SP-OXY3-108 - OXY3 - 285 Stretch - Tail Belt Spare
LX62751 - 300X/CFX/OXY3 - Lynx Plastic Main Blade 275 mm - Orange Neon
SP-OXY3-059-1 - OXY3 - Tail Blade 50mm - Orange

options:
SP-OXY3-029 - OXY3 - Tail Shaft 14T
SP-OXY3-039 - OXY3 - Pinion 10T - Shaft 3.17
LX1685 - OXY3 - 3 Blade Hybrid Head System, Set
LX1536 - OXY3 - Aluminum Tail Servo Mount - Red
LX1542 - OXY3 - Aluminum Tail Bell Crank - Red
LX0295 - Frame C Washer M2 - Blue - 20pcs

spares:
LX1601 - OXY3 - Lynx Tail Pitch Slider - Service Bag
SP-OXY3-007 - OXY3 - DFC Linkage, 2 Set
SP-OXY3-082 - OXY3 - Vertical Fin Sticker Orange
SP-OXY3-144 - OXY3 -Landing gear

tool:
LX1568 - 4mm Plastic Linkage Ball Reamer Tool

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单如下,自己看,昨晚装了一半,感觉精度达到forza700的水平。

因为飞低转速且注重安全,因此我用 ...

非常感谢,我也冲动了一把,等不及国外发来,还是找了个能马上顺丰的但是双桨的,然后再国外发3旋翼组件回来1000rmb,这下又是2个头换着飞啦,电调舵机你打算用哪个?
尾变距真心赞,

网友C:
这个三桨的旋翼头,从哪买的?某宝上只能搜到tian龙的旋翼头,TZ480油机能装上去吗?本人小白,大神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桨的旋翼头,从哪买的?某宝上只能搜到tian龙的旋翼头,TZ480油机能装上去吗?本人小白,大神勿喷!
...

oxy3的3桨旋翼头 海淘有的,rmb大约十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冲动了一把,等不及国外发来,还是找了个能马上顺丰的但是双桨的,然后再国外发3旋翼组件 ...

你也够猛了,这么快就下手。

也许主旋翼没必要换3头,尾翼可以升级3头,应该不贵。
其实,尾翼也甚至可以先不升级,因为这个尾桨夹可以兼容亚拓/JR的60-68mm的尾翼,你用60mm以上的尾桨,几乎推力等于3尾翼@50mm。

舵机我在犹豫,有一套guai x2拆下来的四个舵机,也在考虑是否再入几个futaba s327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装感应器回传的,

问下这个转速的 感应器 具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个转速的 感应器 具体是什么

futaba的光电转速传感器 SBS-01RO
可以用于7008接收(14sg 18sg控)和3008接收(t10j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够猛了,这么快就下手。

也许主旋翼没必要换3头,尾翼可以升级3头,应该不贵。

我这完全就是被你发的几个图片毒害的,就那么手一抖。等你快快发详细装机贴,有空先看看你买的op件的细节大图来发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完全就是被你发的几个图片毒害的,就那么手一抖。等你快快发详细装机贴,有空先看看你买的op件的细节 ...

你先什么也别买。我收到后,对比OP件和原装件,觉得原装件也都挺好的。升级件多数是“亮晶晶”而不是必需品。
原装连杆球头都会紧,HF上说正常,也有说要买一个球头修剪器。我建议你买。我上面那个贴有编号

另外我建议你立刻买的是芳生12.9级黑镍圆柱头螺丝。这不是oxy3螺丝差,而是所有航模原装螺丝都不太靠谱。

1. m2 x 6 圆柱头 黑镍 x 40个
2. m2 x 8 圆柱头 黑镍 x 20
3. m2 x 4 圆柱头 黑镍 x 10
4. m2垫片买20个(我用的是蓝色lynx的垫片,有点小贵,我上面贴有编号,你买芳生螺丝时问问卖家也行,一般都有卖的)
5. m2.6 x 6, m2.6 x 8, m3 x 6, m3 x 8, m3 x 10也分别买几个。我不确定哪一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什么也别买。我收到后,对比OP件和原装件,觉得原装件也都挺好的。升级件多数是“亮晶晶”而不是必需 ...

非常感谢大大这么认真帮我写这么多。正好需要这些螺丝尺寸,真是太及时了,yfs的螺丝一年多来收集了好几斤,可是每次都还是觉得缺一些,哈哈。m2的真是没有几个。官网我也确实看到一个特别版,红色金属件,碳纤脚架,卖330美金,其他还没研究出来各种零件的差别。

你的那个红色围尾管我非常喜欢,还有其他颜色的嘛?我强烈觉得尾管颜色要鲜艳一些来提高飞机空中辨识度。另外尾变距原厂是金属吗?我看电子版手册上面好像是塑料臂和环。看你的图片是非常精美的铝合金臂和环。手册有些东西标了材质,有些没有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大这么认真帮我写这么多。正好需要这些螺丝尺寸,真是太及时了,yfs的螺丝一年多来收集了好几 ...

非常感谢大大这么认真帮我写这么多。正好需要这些螺丝尺寸,真是太及时了,yfs的螺丝一年多来收集了好几斤,可是每次都还是觉得缺一些,哈哈。m2的真是没有几个。官网我也确实看到一个特别版,红色金属件,碳纤脚架,卖330美金,其他还没研究出来各种零件的差别。
我建议你别省事,把列出的每一个编号在lynx官网都搜一遍。都配了图。

你的那个红色围尾管我非常喜欢,还有其他颜色的嘛?我强烈觉得尾管颜色要鲜艳一些来提高飞机空中辨识度。另外尾变距原厂是金属吗?我看电子版手册上面好像是塑料臂和环。看你的图片是非常精美的铝合金臂和环。手册有些东西标了材质,有些没有写。

红色尾管有编号,就在我的零件列表中 “stretch”类第一项,好像只有红色和黑色,你再翻翻官网每一个oxy3子目录。

尾变距是升级件,也有编号。原厂是塑料黑色的。这个升级件有好几个颜色,银、红、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大这么认真帮我写这么多。正好需要这些螺丝尺寸,真是太及时了,yfs的螺丝一年多来收集了好几 ...

官网这些,慢慢的一周之内,我会都背下来的,哈哈。以前都只是关注了下图片,从昨天你发图,我跟着下单后,才去官网去找这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大这么认真帮我写这么多。正好需要这些螺丝尺寸,真是太及时了,yfs的螺丝一年多来收集了好几 ...

大大,求问,我正在买尾管,LX1658是加长的,1657才是原厂长度的,我看你买的是加长的,同时也看到你买了加长皮带?加长了多少?那你买的拉杆也是加长的?看到官网没有任何加长多少,

网友E:
顶!!! 请问楼主,我见你的RT尾桨 孔里有铜圈? 我的怎么没有,是要自己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 请问楼主,我见你的RT尾桨 孔里有铜圈? 我的怎么没有,是要自己装的吗?

是本来就带的呀,碳纤尾桨一般都会带铜套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扩孔,然后自己加一个进去

网友F:
震动不超过300?什么黑科技?怎么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不超过300?什么黑科技?怎么测得?

什么黑科技呀,vbar软件,手机app,黄8设置卡,都能实时显示和记录max震动值,据说是4000以内都能正常工作,带着设置卡起飞,或者蓝牙连接手机app或者电脑软件,都可以记录max震动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黑科技呀,vbar软件,手机app,黄8设置卡,都能实时显示和记录max震动值,据说是4000以内都能正常工 ...

- oxy3,自己配平塑料桨以后,0螺距,1500-1800rpm,270-300震动值。配平以前800-1000 。
- forza450,240以内

- forza700,240-3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求问,我正在买尾管,LX1658是加长的,1657才是原厂长度的,我看你买的是加长的,同时也看到你买了 ...

私信回答你了。都不贵,你先买了再说。我测量3cm以上。255主旋翼配原长尾管+皮带+拉杆,285旋翼配加长尾管+加长皮带+加长拉杆。

网友:
黄金战士我给十分!!!可以骄傲

网友:
的确精度非常高, 但我技術不好, 每次飛都提心吊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下单如下,自己看,昨晚装了一半,感觉精度达到forza700的水平。

因为飞低转速且注重安全,因此我用 ...

看到你更新的帖子,还特地@给我看,非常感谢!
请教:1.您使用的遥控器是哪一款?对于转速回传我很感兴趣,
2.请问您使用定速吗?
3.铝合金的齿轮何处有售
4.您的陀螺仪是哪一款?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更新的帖子,还特地@给我看,非常感谢!
请教:1.您使用的遥控器是哪一款?对于转速回传我很感兴 ...

1.您使用的遥控器是哪一款?对于转速回传我很感兴趣,
2.请问您使用定速吗?
3.铝合金的齿轮何处有售
4.您的陀螺仪是哪一款?

1. futaba 18sz, 没用回传
2. 目前用好盈60A V4,用好盈自带定速
3. 不太清楚你指的是哪一个铝合金齿轮?
4. 陀螺仪目前还是mini vbar,最近忙,买的微型金脑ubrain还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您使用的遥控器是哪一款?对于转速回传我很感兴趣,
2.请问您使用定速吗?
3.铝合金的齿轮何处有售

我指的就是你文中提到的那个铝主齿轮,
谢谢你回复,
我的遥控也是14sg,看来也能用转速的回传了

网友:
太有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