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问题。

楼主(2016-02-15):
大家好。我用得是罗梅接收原装天线,拨通1W发射原装天线。200米高800远就没有信号了。请问大家飞多远。有没有好增加传输距离的天线。推荐一下。给个链接。谢谢。       还有就是罗美接收有AB拨码开关和1-8拨码开关知道是对频用得但是没有说明书搞不明白请知道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图传接收离遥控器太近,用5.8G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接收离遥控器太近,用5.8G转发

我用得是2.4G遥控。

楼主:
罗美接收没有使用说明。能给说细一点吗

网友:
1.2与2.4有干扰。

网友B:
我买的罗美一套收发,结婚只有不到400米就没信号了,各种调试换天线,害我花了1000块,害精力害钱,最后当垃圾扔人,都说罗美很强大,距离远,被传言害的不浅

网友C:
建议儿童5.8G的哈  罗美的1.2G 频率不是很好,距离短 我早已经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罗美一套收发,结婚只有不到400米就没信号了,各种调试换天线,害我花了1000块,害精力害钱,最后当 ...

好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儿童5.8G的哈  罗美的1.2G 频率不是很好,距离短 我早已经没有用了

好得

网友D:
不会吧,我用罗美全套10公里还没有雪花,和百通发射也一起用过,1000米高信号还很好。不过现在1.2慎用

网友D:
主要看遥控器,1.2的图传使用2.4的遥控肯定是不行的,倍频干扰,2.4 遥控搭配5.8图传,1.2图传2.4 图传使用433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遥控器,1.2的图传使用2.4的遥控肯定是不行的,倍频干扰,2.4 遥控搭配5.8图传,1.2图传2.4 图传使用 ...

已经解决了。看我其他帖子。5818冲浪者PF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