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国外大神pojie富斯 FS-I6 10通道及各种改良的固件

楼主(2016-02-15):
挖坟

参考链接https://github.com/benb0jangles/FlySky-i6-Mod-

简单总结:此控有毒,价格太低
可以刷成10通,用10通接收机(pojie者声称可以使用),或者用IA6B 6通接收机的ppm输出功能(更正一下本人实际测试,IA6B的PPM信号里只有6通),接飞控,做10通控用
摇杆控制4通,两个旋钮及4个开关任意设置对应5~10通道,并可设置混控。
4节5号电池供电,工作电流150mA左右(2500mah电池可以工作超过15小时)
可以改单锂电或双锂电供电
控电池电压有低压报警功能
有数据回传功能,可以显示接收机供电电压(一般为UBEC),也可以外接传感器显示航模电池电压。pojie后有电压过低声音报警
通过光电传感器或电磁传感器可以显示航模上旋转部件转速(据说可以通过周长计算车速及里程)
轴承摇杆,手感应该很好
大神们的美好设想
通过iBus数据回传回传功能实现数传功能,连接飞控到地面站(电脑)实现远程控制(飞控,例如APM的数传接口···> IA6B接收机iBus口----> 2.4G双向传输----->FS-I6控----->电脑USB口)
I6 接GPS,作为地面站,与飞控做位置参考,实现跟随功能。
等等等

已经有大神搞出这个控的10通道pojie固件,还有N多神级功能,简单翻译一下:
这是16年1月的更新说明,我只做部分翻译。
@@ -1,4 +1,4 @@
-Firmware V1.5 courtesy of D.Borthwick 22/12/2015
+Firmware V1.5 courtesy of D.Borthwick 21/01/2016
Updater by Benbojangles
Packaged by Povlhp

Folder includes:
- .exe updater containing borthwick 10ch firmware
- 10ch .hex file

The mods are:
4 extra Aux channels - any of them can be set to be any switch or VR. 4路附加混合通道,可以任意设置由 开关A/D及 VR(可调电阻旋钮) A/B控制
New Aux channels are stored against each model. 新的混控通道可以在各个存储模型里单独设置(可能是,没翻译明白)
Updated screen for setting the aux channels. 更新了设置混控功能的显示界面
Updated screen for displaying all 10 channels. 更新了可以显示全部10个通道的显示界面
Inactivity timer 10min instead of 1min. 禁用了1分钟的限时(1分钟内无操作锁定功能),改为10分钟

Enables you to select all 10 channels in the iBus setup menu.  可以在iBus设置菜单选择全部10个通道

ch 9 & 10 bug fix 第9、10通道的Bug解决

tried with a FS-IA10 receiver and get 10 channels of servos 通过FS-IA10接收机测试了10通道的舵机控制

combinations of switches to work for Aux 5 to 10. So now as well as selecting "None", "Vr A" or"Vr B" and"Sw A" to "Sw D",  第5~10通道可以设置为开关 A、D及VR A、B控制,也可以空置
you can also select "Sw A+B", "Sw B+C", "Sw C+D" or "Sw A+D". Gives you lots of choice for multiposition flight modes or other things. 也可以由不同的组合进行混合控制,这样可以实现多位置的飞行模式设置,以及其他操作。(译者注:例如,一个2位开关加一个3位开关实现APM飞控的6种控制模式)

Bug fix: fix for the mix crash problem 解决混控冲突问题

also contains the external battery sensor code I had been working on. The revised RX Battery page lets you set: 外接电池传感器,接收机的电池页可由客户设置(见下)

The sensor - Internal (default) or External (uses first iBus voltage sensor CVT01)  接收机内置传感器 或 外置传感器设置(使用第一iBus 电压传感器 CVT01)
The cells type - NiMH (default) or LiPo 电池种类,可选 镍氢(默认)或 锂电
The cell count - (defaults to 4)  串联电池数量 (默认4串/4s)
The Low level - Bottom level of battery symbol & causes the fast beep alarm 电池低压报警级别- 电池低位显示图标,并引发快速bebe报警声
The Alarm Level - Causes the slow beep alarm 电池电压报警级别,引发慢速bebe报警声
The High Level - Top level of battery symbol 电池电压高位, 相应图标显示

OK moves between items. 按键OK 用于不同菜单间切换
Up and Down modify an item. 按键 Up&Down 用于项目更改
Cancel exits without change. 按键 Cancel,不保存退出
Long Cancel exits with save. 长按按键 Cance, 保存退出
Long OK sets default values (based on cell type and count). 长按 OK, 恢复默认值)

Bug fix for Elevons (21/01/2016)

网友:
又一个不亚于D10的神控出现了

网友A:
虽然这控丑爆了,但是设计不错

网友:
我的i6刷不了机,求高手给个详细的刷机教程!!!!!!!!

网友:
我有这控,哪位大神帮忙改改

网友B:
成功把自己的i6刷入10通道固件,发贴庆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把自己的i6刷入10通道固件,发贴庆贺!

恭喜,试过没有把VR设置的两个通道用来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试过没有把VR设置的两个通道用来控制云台?

不好意思,没云台没法测试,也没有10通道的接收机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把自己的i6刷入10通道固件,发贴庆贺!

大神帮我的也刷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否支持中文固件啊

网友:
這個厲害,頂一下.

网友:
已经刷10通,跟紧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控丑爆了,但是设计不错

是很丑,但是拆开看还算良心,双天线90度布局,一个在手柄里。5V供电功率高不了啦,适合近距离玩玩小飞机,是Devo 7e的竞争对手

网友:
用的是FS9

网友D(2016-03-24):
楼主的头像不错,是台转还是攻丝机?
有得卖吗?
淘宝上的台转没一个看的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头像不错,是台转还是攻丝机?
有得卖吗?
淘宝上的台转没一个看的顺眼

mini魔的 MF-70铣床,垃圾一台,玩玩还行。

网友:
恭喜富斯神控又一款良心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很丑,但是拆开看还算良心,双天线90度布局,一个在手柄里。5V供电功率高不了啦,适合近距离玩玩小飞机 ...

飞穿越机行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很丑,但是拆开看还算良心,双天线90度布局,一个在手柄里。5V供电功率高不了啦,适合近距离玩玩小飞机 ...

大概遥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遥控距离有多远?

没有拉过距离,官方说700米以上

网友:
什么时候能8通道PPM那就厉害了

楼主:
用arduino可以实现10通道PPM输出,亲测9通道没有问题

网友F:
一控在手,走遍天下

网友G:
什么时间遥控器能改成8通道PPM输出

网友H:
好久不见,你已经不出没RCFans啦。我至今还在用你当年生产的2.4G for futaba模块呢

楼主(2016-04-26):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间遥控器能改成8通道PPM输出

遥控器只要配合相应的接收就有8通道输出
如果有iA6b,配合ardino的小板子,简单写入一个程序,就能 输出全部10个通道的pp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不见,你已经不出没RCFans啦。我至今还在用你当年生产的2.4G for futaba模块呢

嗯,年纪大了,经历受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只要配合相应的接收就有8通道输出
如果有iA6b,配合ardino的小板子,简单写入一个程序,就能 输出 ...

我的意思是模拟口的PPM输出也是只有6个通道,接收机要接10通道需要接PWM转PP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模拟口的PPM输出也是只有6个通道,接收机要接10通道需要接PWM转PPM

我的意思是ia6b接收的PWM和ppm都是6通道输出,只有i-bus接口是10通道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ia6b接收的PWM和ppm都是6通道输出,只有i-bus接口是10通道输出

不知道,老外们能不能将I6改的可以像D7E一样

网友(2016-07-03):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只要配合相应的接收就有8通道输出
如果有iA6b,配合ardino的小板子,简单写入一个程序,就能 输出 ...

那个ardino的小板子的程序在哪里能下载呢

网友:
关键是有意义吗

网友:
连接不能用了.......大神们有固件的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2017-04-13):
竞争不了D7E和D10, 为什么?你懂的,就是能富斯接收呀,现在还未见到支持别的接收机

网友I(2017-12-28):
iA6B的PPM只输出6个通道是因为固件没有更新的缘故,把6B与update到最新固件的i10对码后,会提示是否升级iA6B接收上的固件,点是升级后,重新回到刷机的i6上来对码,就可以输出8个通道了。因为PPM本身时间周期只能容纳8个通道,所以10通是不可能用PPM的,但是可以8通。
要充分发挥10通性能,那只能配iA10/iA10B接收鸡了。

网友J:
富斯可以自制接收机,芝士蛋糕版本的,我做了几个ppm接收,特小

网友K(2018-09-15):
引用 网友J:
富斯可以自制接收机,芝士蛋糕版本的,我做了几个ppm接收,特小

你好,福斯ppm接收机固件你还有吗?正找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好,福斯ppm接收机固件你还有吗?正找呢

PM邮箱,把我改后的发给你
丑话说前面,不保证好用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J:
PM邮箱,把我改后的发给你
丑话说前面,不保证好用

模友你好! 同求固件    谢谢先!

网友L(2020-04-08):
引用 网友I:
iA6B的PPM只输出6个通道是因为固件没有更新的缘故,把6B与update到最新固件的i10对码后,会提示是否升 ...

没有i10的话,如何给ia6b升级固件使之支持8通ppm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L:
没有i10的话,如何给ia6b升级固件使之支持8通ppm

作者qba667的github上有下载,可以自己用烧写器去升级。比如J-Link

网友(2022-02-12):
主要是希望哪位大神给弄个中文版的10通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