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推力的问题

楼主(2016-02-15):
船推力的问题
想问个问题 现在有一推力25KG的推进器 安在自重100KG的船上 问全油时速多少

网友:
太深奥了……不懂

网友A:
这问题你以为船的形状与速度无关吗?没见过一条鱼长成正文形的!

网友:
你的船在水中的阻力系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你以为船的形状与速度无关吗?没见过一条鱼长成正文形的!

就是一台冲浪板 站个100kg的人 25kg的推进器 最大能有多少时速 想做个冲浪板玩

网友:
推力和速度没直接关系,比如拖拉机的推力(或说牵引力)远大于轿车,但没轿车快,和速度有直接关系的是功率。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把你准备要装的冲浪板配重到100公斤,然后拿到船池里拖一下,等拖拽力到25公斤时看看拖拽速度是多少,那么你的冲浪板最大速度就在这个读数之内。

网友(2016-11-17):
楼主出的题条件不充分有,得先把阻力系数算出来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