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180详细配置

楼主(2016-02-15):
1、选择QAV180主要是考虑便携和性能的兼顾;
2、选择433接收是为了避免障碍阻挡时的失控,因为433比2.4G的绕射能力强;
3、选择1804电机是因为不喜欢暴力飞,主要是休闲FPV
4、选择天线延长线和短蘑菇头天线是为了避免摔坏了天线;
5、争取实现起飞重量400克以下,续航20分钟以上。

请大家拍砖。

配置清单

配置清单

网友A:
电调换20A,上4S动力,超声定高模块去掉,没用

网友B:
要是附上品牌型号和价格就更好了了!更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附上品牌型号和价格就更好了了!更有参考价值!

怕有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
想法不错,拭目以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20A,上4S动力,超声定高模块去掉,没用

休闲飞,有上4S的必要么?
起飞重量大约在400克,包含3S 2600mah 18650电池,和808录像机。这样算下来每轴只有100克负载。
超声定高模块主要是为了在室内飞,或者室外飞累了,让它停在那儿。
还有 GPS模块,有推荐的么?

网友:
早晚你会上的嘿嘿

网友:
穿越机还真没看到有续航20分钟的,祝楼主成功,到时候分享经验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20A,上4S动力,超声定高模块去掉,没用

同意

网友:
3节18650电池2600mAh才141g如果容量不虚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另外问下,180架子80g+是碳的吗?

网友:
433的延迟很感人

网友:
等待楼主的后续结果

网友:
悬停20分钟都不可能达到,如果休闲飞15分钟都成问题,我估算的,期待你的突破

网友:
建议图传5823 200mw 换成 5828 600mw 有效距离加长,不然你433增程如何发挥作用,另外电调可以小点,1804电机最大电流通常在12A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闲飞,有上4S的必要么?
起飞重量大约在400克,包含3S 2600mah 18650电池,和808录像机。这样算下来每 ...

玩着玩着你就会上4S了~然后也不会太去在意这个续航时间了有个3-5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玩着玩着你就会上4S了~然后也不会太去在意这个续航时间了有个3-5分钟就可以了 +1

网友:
同意楼上 飞太长 会很累的 不暴力根本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