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的小飞机,换上3mm的尾管,看上去强壮多了

楼主(2016-02-15):
改装scp的时候大小有个多余的3mm碳管,正好把mcpx那个2mm的换掉,赶上02s尾管的粗细了

网友:
100的小机飞机,机身看着真单薄。

网友A:
尾巴整体会变重的, 头轻  尾巴重,楼主打算怎么配平呢?

给脑袋加重量 机的整体重量就上去了,尾巴偷轻也偷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整体会变重的, 头轻  尾巴重,楼主打算怎么配平呢?

给脑袋加重量 机的整体重量就上去了,尾巴偷轻 ...

无刷加电调的重量在主轴前面,电磁我用的cp的电池,改到前面的,不在机身下面,目前重心稍微主轴靠前
其实3mm的碳管比2mm的重不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加电调的重量在主轴前面,电磁我用的cp的电池,改到前面的,不在机身下面,目前重心稍微主轴靠前
其 ...

目测楼主的mcpx 重量不低

网友B:
起飞重量看来的确不轻,续航力会打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看来的确不轻,续航力会打折了

带350的电池,起飞重量50.5克,网上查了一下,原厂有刷带200电池,起飞重量45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的mcpx 重量不低

起飞重量50.5克

网友:
还挺轻的,相比之下,V977就是一个大肉球....60克.....

网友:
空心的重量应该还好。。

网友:
我一直用3mm

网友C:
粗尾杆估计也就增重1克左右,根本无需考虑重心位置变化问题,对飞行也没什么影响(理论上有)。要说减重倒是可以把斜撑去掉,3mm尾杆足够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尾杆估计也就增重1克左右,根本无需考虑重心位置变化问题,对飞行也没什么影响(理论上有)。要说减重倒 ...

尾撑好看,而且有根据以前scp的经验,有尾撑的情况下,炸鸡破尾管的概率降低80以上

网友:
我的一直用3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撑好看,而且有根据以前scp的经验,有尾撑的情况下,炸鸡破尾管的概率降低80以上

我的小机全都有斜撑,机身稳固多了,当然如果非常在乎重量的话可以去掉。。。

网友:
楼主有350电池链接没?

楼主:
直接搜 350mah 1S  一大堆

网友D(2016-09-23):
3mm尾管用哪种尾电机座呢?飞越的机身是3mm的,尾电机座好像是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m尾管用哪种尾电机座呢?飞越的机身是3mm的,尾电机座好像是2mm的

用3*2的碳管,尾巴套个约1厘米2*1的

网友:
一直实心的3毫米炸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