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futaba控,只玩穿越,请问T8J是否已足够用?

楼主(2016-02-15):
只玩穿越,目标够用,预算1500上下。

网友A:
理论上5通就够。以后还要+别的jj就考虑一下接收价格吧。

网友:
不明白这控有啥好…

网友B:
如果打算长久玩下去,建议一步到位

网友C:
最好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一步到位
是推荐T14SG吗?frsky的X9D我看美国人视频里很多,不知道和futaba比起如何

网友D:
futaba 控T8J足够你用的了,除非以后上涡喷,其他固定翼、直升机都能用而且很好用。如果不差钱当然越贵越好,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钱是没有白花的。航模这玩意玩的就是钱,拼的就是实力

网友E:
穿越对控要求不高,5通就够,也飞不远,所以信号啥的也没有过分要求
控的话有米就上吧,一来手感好,二来以后都能用

网友F:
x9d绝对好,其他都浪费钱

网友G:
T8J 足够 如果以后想玩大机 航拍啥的 还是建议直接一步到位14SG 现在也就3200

网友H:
不推荐用J版的FUTABA,可以考虑收二手的14SG,相信大多数模友的选择

网友I:
既然买T8J 不如就上T10J价格相差不大 而且多个电压回传 飞穿越很实用

网友J:
好控好用!

网友K:
1500 T8FG 是不是比T8J好一点呢
最好还是收个14SG吧

网友L:
DEVO10 刷固件,接收用 DSX,可行 PPM单线,细小。控功能强大。可以设定多个开关控制一个频道,浑控等。。。
接收机型号:OrangeRx R616XN

网友M:
只玩穿越的话X9D就很好了

网友N:
我有个FUTABA10C 喜欢便宜出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买T8J 不如就上T10J价格相差不大 而且多个电压回传 飞穿越很实用

谢谢推荐,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