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图传实际传输距离

楼主(2016-02-16):
我用大疆5.8G的图传,画面传输距离怎么才100多米就出现闪屏,丢信号呢

网友:
大疆的图传不是2.4的?

网友A:
有了5.8G图传距离最少应该在1000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5.8G图传距离最少应该在1000米左右吧

但是飞行距离2百米左右图传信号就不行

网友:
所处的环境复杂

网友:
飞丢机器的时候,奥姆威200在一里地开外都能有信号

网友:
你可以找DJI的问一下喽

网友:
和接收机的灵敏度,天线的匹配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肥鲨600mw我用视频眼镜500米信号就不行了偶尔闪,但是换immersionrc的全尺寸差分接收2km都很稳定。用的都是肥鲨蘑菇天线

网友:
如何解决的?

网友:
跟环境,天线真的很有关系。一般来说200-300米都可以的。过了500米就有点悬了。如果有东西挡着,就更差一些。什么1公里以后,就碰运气了。

网友:
角度方向换个试试

网友:
5.8这是遥控器的发射频率。它可以控制飞机达到1000——1500米。你的飞机大概是P2V+(它是5.8)。它的图传是wifi。信号好的地方也就是300米左右。城市内大概也就100多米。P3为什么能有比较远的图传。这是因为它改用2.4频率。同时,他将图传信号和遥控整合在一个频率里了。

网友:
我们的跑1000米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精灵3的图传都随随便便30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3的图传都随随便便3000米了

你是飞的精灵3什么版本?银色还是金色?

网友:
3000米不敢说,我在草原,无遮挡100米高平飞,2200米图传画面和延时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飞的精灵3什么版本?银色还是金色?

P版,市区飞,4500米没压力,只是偶尔会刷下屏,但是不会丢失和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