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乐天15A电调能用4S电池吗?电机是花牌2406.谢谢

楼主(2016-02-16):
好赢乐天15A电调能用4S电池吗?电机是花牌2406.谢谢

网友:
妥妥的没问题..
我的机器就是乐天15A 4S花牌1500 和4s 高压..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不过15a上的电容是16v 220uf 的规格,4s满电16.8v,已经略微超过电容耐压,虽然不至于爆浆,但是会短命。强迫症可以拆掉电容换成同样容量,但是耐压25v的规格就比较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15a上的电容是16v 220uf 的规格,4s满电16.8v,已经略微超过电容耐压,虽然不至于爆浆,但是会短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