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入精灵3A,有个疑问请教。

楼主(2016-02-16):
问题:
1:配的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的?本人日手习惯,改容易吗?
2:IPAD要求什么版本型号? IPAD2 WIFI可以吗?
3:这个昂贵的电池大概可以耍多少次循环?现在有取缔品了吗?

网友:
遥控器可以在APP里随便调,有日本手、美国手、中国手和自定义四种模式可选
应该是ios8以上的苹果设备都可以用
注意保养的话电池寿命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春节前购入的3A,使用七寸大屏安卓系统手机,时常会失去图传信号,高度200米之后也会丢信号。据说,苹果手机会好一些

网友:
ipad2用不了的,3都用不了,直接装不了dji go。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看来要入台ipad air才行了。

网友:
最好是 I Pad Mini, 最低 I Pad Mini2, 最好 I Pad Mini4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看来要入台ipad air才行了。

我用的ipad mini2,以前用三角架惯了,感觉遥控装上平板之后略重,挂久了脖子酸。
换用iphone6plus感觉好很多

楼主:
入手了,P3A飞行感觉超级不跟手啊,慢半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手了,P3A飞行感觉超级不跟手啊,慢半秒的。。。

怎么不跟手?模式调对了吗?

网友:
我用的ipad air2 不能带套,那个支架最大行程刚好卡住。完全新手一直在视野飞行也没有用过自动返航。

楼主:
相信飞过直机的人都知道模型的危险性,所以我一直没敢飞出视线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信飞过直机的人都知道模型的危险性,所以我一直没敢飞出视线范围。。。

我对这货也有兴趣,哎。就是啊。上次飞过朋友的。XX的我属于看不见就心里面慌那种。要是值机,感觉手动牢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