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采集卡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6-02-16):
我用easycap的USB视频采集卡,测试之后发现消耗在视频采集卡这里的延时有100多毫秒,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把这个延时降下来的呢?

网友A:
这个真没有,easycap真的是一种垃圾方案,我刚入FPV就用的这个方案,太糟糕了。如果是为了录像强烈建议换用带DVR的显示器还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easycap真的是一种垃圾方案,我刚入FPV就用的这个方案,太糟糕了。如果是为了录像强烈建议换用 ...

不,可以连接投影仪,装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连接投影仪,装比用

哈哈,好主意,特别夜晚的时候,整个iMAX 的大屏幕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easycap真的是一种垃圾方案,我刚入FPV就用的这个方案,太糟糕了。如果是为了录像强烈建议换用 ...

因为我要接入到电脑里面,如果说配个DVR,岂不是又要加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easycap真的是一种垃圾方案,我刚入FPV就用的这个方案,太糟糕了。如果是为了录像强烈建议换用 ...

因为我要接入到电脑里面,如果说要加个DVR,岂不是要加个显示器?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接入到电脑里面,如果说要加个DVR,岂不是要加个显示器?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

那就我所知暂时没有简便易行的方案了。也许某些广播级数字图传可以实现,但是那又太贵太复杂了

网友:
延迟0.12s的手持5.8接收机,接收视频转UVC……

网友:
USB的视频采集卡都有比较明显的延时,这个是USB采集卡的硬伤,避免不了。

网友(2016-04-01):
专业产品太贵,有1394或者新的thunderbolt的专业采编设备,效果很好,不过贵死……

网友(2016-06-29):
普通的视频USB采集卡能不能通过OTG线,实现用手机当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