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豹2跑沙地,沙子夹在履带和卡齿器之间造成履带假脱的方式。

楼主(2016-02-16):
由于没有车床,还没有米,所以用了最古老的办法,古人说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我花了半小时!

开始了

开始了

火花四溅

火花四溅

完成后的样子

完成后的样子

两个完成

两个完成

网友:
好有恒心 好态度 DIY乐趣无穷

网友:
这手艺牛呀

网友A:
干脆做个架子,简易车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做个架子,简易车床?磨床?

就磨了两个小零件,还是很快的。做架子磨完了还得找地方来放

网友B:
哥呀没看明白啊,这是做的卡齿器?用路轮改的?怎么装看不明白啊。

网友B:
还有要问一下,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视频中会有假脱,而你说实际是永远脱不开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呀没看明白啊,这是做的卡齿器?用路轮改的?怎么装看不明白啊。

卡齿器磨成这个样的。这个是装在驱动轮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要问一下,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视频中会有假脱,而你说实际是永远脱不开的原因吗?

原装的卡齿器我第一张图能看出来,只有一条卡槽,假脱的履带危害很大,比如加快磨损驱动轮的咬牙,对车壳子磨损更大,我跑了2小时沙地,结果车壳子被履带磨得快穿了,还会造成跑偏,假脱其实就是在车子高速跑沙地的时候,履带把沙子卷进了驱动轮里面,沙子在卡齿器和履带之间会把履带的齿顶出卡槽,短暂的脱开,这个方法是保留了卡齿的功能,再增加了两个槽子,是给沙子留的!这样履带带起的沙子不但不会卡掉履带,还会被驱动轮转动时向前甩,在被765几个负重轮也向前甩,坦克看起来沙尘滚滚,更加有气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卡齿器我第一张图能看出来,只有一条卡槽,假脱的履带危害很大,比如加快磨损驱动轮的咬牙,对车壳 ...

原来如此。那这个改装是在上一贴前还是后呢?
----看错ID了,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个北欧豹2A6的那个训练视频的ID。

楼主:
昨天才改好,过两天装好又发帖

网友:
各位大神你们好  新手请教个问题 我的车子重16KG   我用额定力矩9kg.cm 负载转速585 空载转速688 的550 12V减速电机 需要多大的齿轮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卡齿器我第一张图能看出来,只有一条卡槽,假脱的履带危害很大,比如加快磨损驱动轮的咬牙,对车壳 ...

楼主这方法相当不错!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方法相当不错!哈哈哈哈哈!

我舍不得跑泥地,沙地想的办法了!你的履带自动张紧也不错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舍不得跑泥地,沙地想的办法了!你的履带自动张紧也不错哈

还是得你那么整才行!自动涨紧和你弄这个加起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你那么整才行!自动涨紧和你弄这个加起来就ok

那你又条件可以弄车床整,把槽子挖深点,比较适合你跑小石子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又条件可以弄车床整,把槽子挖深点,比较适合你跑小石子路!

我也没条件,只能拿到外面去整。哈哈哈!多谢你提醒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条件,只能拿到外面去整。哈哈哈!多谢你提醒我哈!

不客气!你的有感无刷车子能跑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你的有感无刷车子能跑多快?

10.5反正比35t的攀爬要快得多!具体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