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圆周航线练习

楼主(2016-02-16):
练了很久的自旋圆周航线,终于飞出来了。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机型?

富丽4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心得

心得谈不上,说一下我的练习方法吧,首先定点自旋要练熟,熟练后尝试走简单的自旋航线,比如左右横移,前后航线,熟练后可以尝试走一个圈可能会走不圆高度也会忽上忽下这都没关系,能走出一个圈就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就是多练功夫到了自然就能走出一个漂亮的自旋圆周航线。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得谈不上,说一下我的练习方法吧,首先定点自旋要练熟,熟练后尝试走简单的自旋航线,比如左右横移,前 ...

很好的经验,逐步递加。

网友:
自旋圆周航线,先练习头航线和尾航线,然后就是头航线和尾航线的周期切换。(注:此方法只是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