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50CC你敢飞吗?

楼主(2016-02-16):
年前在淘宝上的聚龙模型买了一架50CC汽油机,准备作为自己的新年礼物,结果装好后春节期间约上一群模友想爽飞一天,结果上去第二个起落,转弯中垂尾铰链直接断了三个,导致飞机急降高度难以控制,最后为了避开人群迫降到了草地上,模友看了飞机铰链后都说塑料铰链不适合装这么大的汽油机,因为为我以前飞的都是金属合页,第一次遇到用这样配件的飞机,装的时候感觉我买的飞机都是选择最贵配件版的,也就没怀疑过这些配件质量,后来跟店家联系竟然说航模就是要自己承担这些责任,还说我一个老航模是可以修好的,意思是我在无理取闹了?

网友:
我都看不下去了,店家说得没有错,你自己的问题。别这么矫情。

网友:
100CC都是塑料铰链,哪来金属的

网友:
上个图看你认为的塑料铰链? 不过2000买这50cc 也是醉了。

网友:
塑料铰链很正常,这个要是不会粘接很容易断

网友:
个人觉得卖家没有哪里不对

网友:
上问题部分图看看。

网友:
偶飞过和见过的50CC 还没见过哪家配的是金属铰链,2K元的50CC 配200多大元的碳纤桨,也只能说LZ要么很信任自己的技术 要么对灰机很有信心,不过一般来说50CC卖这个价肯定在一些配件上有所省,塑料和塑料的质地是不一样的,同样价格也不会一样,汽油机的震动是很大的,而升降舵部分的震动比副翼还要大,承受的力量也很大,不过俺也只见过震的脱胶,没见过震断,宗上所述,我个人判断此机配的铰链应该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而配的低价配件。不过这是厂家的问题,商家肯定不会对此负责的。另外说一下既然已经飞到这个级别的灰机了,电子设备等都不是一笔小的投入,还是尽量买一些大厂的 有牌子的 相对有点口碑的灰机,这种无牌子的还是尽量远离,除非你很熟悉这个厂家。

网友:
2000块?现在一架能看上眼的泡沫机 全套下来都得上千 。
另外,我们当地魔友就吃过几次这种亏,以为卖家推荐配置的就是对 安装方法就是合理的,等到什么机翼空中解体,起落架空中掉了就晚了....所以我一直不太相信这些所谓的PNP,套机什么的。自己玩航模,关键地方还需要自己把关,亲自动手,连自己都信不过,信谁? 再说 组装调试本身就是一项乐趣,凭什么让厂家来帮你做 还不放心。
楼下接上.....

网友:
50cc 2000块不算贵也不算便宜,比较一般的配置。50cc真心没有见过金属合页的,一般都是尼龙铰链,早期的甚至是纸铰链。尼龙铰链强度很高的,一般来说除非舵面颤颠,或者受到重击才会把铰链干掉。我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舵机在受力的情况下是否会舵面颤颠?另外你用纤维胶带顺着舵面两边接缝各贴一条也能分散一部分铰链受力。

网友:
有些东西,不要指望卖家会给你解决什么,见过N的立方倍的卖家根本就只知道销售根本不懂技术问题,我感觉飞机这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厂家省工省料造成的,楼上朋友说的对,2000快钱真买不到啥好点的汽油机载机,造成铰链断的原因我觉得有3各方面:汽油机震动大,有些地方装配一旦不合理就会更严重;冬天室外温度低,塑料本身就脆,厂家省工省料,塑料也分很多类,最便宜跟最贵的造价肯定不一样,我朋友飞的进口100CC也都是塑料铰链,人家那质量非常好;舵机跟舵面的链接有虚位,尾舵的震动要大于机翼舵面,虚位偏大加上飞行时的风力,震动会更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造成断裂有三种可能震动过大;虚位过大;质量太差

网友:
这个价格的50cc摆明了就是偷工减料的作坊货。楼主也玩到这么大的机,这个道理都不懂。花几百块买个碳桨,也不把配件升级一下。

楼主:
以前都是在熟悉的老航模店里买东西,有什么问题店里也会提前告知。淘宝也是这两年才学会用,当地模友都是淘宝上东西也是不错的,这个价格还是号称双十一的活动价格,我也是第一买这种小作坊飞机,当时这飞机还是有两种配件,另外一种配件要差一些的价格还要低,就是为了配件可靠地才选择了碳纤版,而且我以前的飞机基本都是塑料合页的

楼主:
装配问题这个我也知道,就是胶水滴到合页上会掰断,但是我装的时候除了涂抹凡士林保护外,也没沾到一点胶水

网友:
铰链塑料不合格。

网友:
怯怯地问一下高手们,把垂尾扔了不用会怎么样?
貌似不用迫降吧?
这机装的垂尾有间隙吗?

网友:
百年灵啊

楼主:
18楼不用问高手,新手也知道,没有垂尾可以正常飞,但是后面挂着一个到处乱飘的大木板这飞机就没发正常降落了,除了水军没人会问这么弱智的问题

网友:
目测所用的是针式铰链,这个价位相当正常! 对于3D机而言,我还没见过哪个用金属铰链的。首先从强度上来说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总量上也是不允许的。而且目测尾铰链应该是楼主自行安装上去的。很可能打胶过多导致铰链卡死,或者3个铰链不在一条线上,也很容易把铰链憋断的。
另外1980正常价格只能买到个高配版的30CC级别,你买的50CC,当然配件档次必然有所降低。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装机!特别是装汽油机  很有讲究哦,专业装机商家 装一个这个飞机的费用大约是1000-2000元。楼主理解了吧

楼主:
我飞了四年的测绘无人机,每一架都比这架飞机大多了,也全部是自己装机,四年飞下来也从来没有哪架飞机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8楼不用问高手,新手也知道,没有垂尾可以正常飞,但是后面挂着一个到处乱飘的大木板这飞机就没发正常降落 ...

直说了吧,我认为垂尾没装好。间隙过小,导致方向打死后合页受力过大。

楼主:
轴线?跟我们做摄影测量的人谈影像画线,我也呵呵了!影像拍摄有角度知道吗?拍出来有畸变知道吗?靠一张倾斜的角度影像就这么肯定我装的不好?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不严谨呢?网络拒绝水军

网友:
无人机和航模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无人机基本都是傻瓜式到手飞的,很少有自己买机壳攒的,而且无人机基本都是玻璃钢复合材料结构。在安装上和航模的木质结构有相当大的差别。50CC级别3D机的垂尾铰链一般都是3颗。基本不会存在3颗同时出问题,80%几率都是因为装机问题被拉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线?跟我们做摄影测量的人谈影像画线,我也呵呵了!影像拍摄有角度知道吗?拍出来有畸变知道吗?靠一张倾 ...

唉!我也是无语了。
好吧,你胜利了,这机装机没问题,是合页的质量问题。

网友:
楼主装机有问题是肯定的,同时,发动机的震动到机翼尾部也会造成共振。解决办法可以在针合页的空挡间,上下各贴一层纤维胶带。目的不是为了加强,而是吸收震动。这家的飞机我买过,结构是全木的,没有碳纤加强,所以,起飞降落需要绝对小心。廉价飞机,不是不好,但装机时要注意的点很多。如果你买EF则根本不用考虑上述问题。善意提醒哦,勿喷。

网友:
个人觉得商家没错,飞机到手 肯定是要自己装的,如果我认为达不到我要求,我就会自己改良一下。如遇到这种问题,只是说明厂家提供的材料不行而已,很多商家只是负责销售。

网友:
我4冲的够震了吧,也没把那东西震下来过,只能说LZ 运气不错

网友:
同样的险情我也遇到一会,35CC垂尾塑料铰链空中断裂,如果飞行性能好的飞机只要有高度应该可以安全迫降,楼主飞的飞机本人没飞过,不过我倒是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50ccTOC还是购买靠谱公司的飞机,虽然购买飞机的成本高一些却能让您飞的踏实,另外组装飞机也很关键,如果自己没那技术还是要求教老师傅帮忙好一点。同一架飞机经验丰富的人和没经验的人来装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