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的问题还有人搭理吗?

楼主(2016-02-16):
老掉渣app DJI VISION中,电池信息没有……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也是精灵2V+。

网友B:
我的还在用,飞行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也是精灵2V+。

能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在用,飞行是没问题。

能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吗?谢谢

网友:
它提示你该换新机了

网友B:
电池信息在调参软件里可以看到呀,要原配电池,副厂的不一定能看到。另精灵P2V,不像P3,可以在APP里看到电池信息,这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信息在调参软件里可以看到呀,要原配电池,副厂的不一定能看到。另精灵P2V,不像P3,可以在APP里看到电池 ...

答非所问。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C:
V+的话检查云台到机身排线松没
V的话检查那个3.5mm插头 有没有插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的话检查云台到机身排线松没
V的话检查那个3.5mm插头 有没有插到位

是P2V,您说得到位,应该是3.5mm插头的问题。应该是里面的线接触不良。准备换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P2V,您说得到位,应该是3.5mm插头的问题。应该是里面的线接触不良。准备换根线。

V的话 这个故障说明蛋蛋有电 但是和机身中心板间的通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V的话 这个故障说明蛋蛋有电 但是和机身中心板间的通信不正常

是这样的。应该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