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osd 不会显示有关GPS 的信息?2.2中文固件

楼主(2016-02-16):
高度什么的都会变 姿态线也会 就是一直提示没有定位 为什么miniosd不会显示GPS的数据?高度什么的都会变化 我的osd 一直有问题 要分开供电 先接
图传
的电再接动力的电才能有osd

网友A:
定位问题可能是你OSD的刷机软件里没有调整好。GPS字符被其他字符遮挡了。重新调整即可。
你图传都不通电,OSD就不会有图像,你可以弄成同时通电的,用降压模块给OSD供电,别用APM给它供电,容易供电不足

网友A:
还有,中文字库可能会有问题,比如我刷中文字库,无论如何也显示不了中文,不是乱码就是英文

楼主:
为什么miniosd不会显示GPS的数据?高度什么的都会变化 我的osd 一直有问题 要分开供电 先接图传的电再接动力的电才能有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