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芯组装

楼主(2016-02-17):
自己想购买锂电芯组装3S、4S,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有模友们详细介绍一下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A:
需要使用同型号,且内阻相近的电池方可组装。

网友B:
自己组航模电池要对锂电芯的使用和危险性有认识。(现在的商品电池价格比较合理自己组不见得有多高的性价比)
要是抱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态度也可以试试。首先自组电池要买到合适的电芯,一般A品锂电芯都是大规模采购由于有一定危险性市面上很难买到合适的A品电芯 即使买到还要配组这个自己是无法配组的(配组直接决定电池的性能和所以寿命)某宝电芯真正好的没有几家一分钱一分货在某宝电芯卖家里也不一定是真理,花了高价买不到自己想要的电芯也是很闹心。但是好的电芯买下来和商品电池相差只是20-30元。

网友C:
自己弄的话,只要确保别短路啥的,做个绝缘啥的,基本没问题,我刚入模的时候组装过,只是现在找不到物美价廉的好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组航模电池要对锂电芯的使用和危险性有认识。(现在的商品电池价格比较合理自己组不见得有多高的性价比 ...

说的有道理,还是买现在的吧,安全第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同型号,且内阻相近的电池方可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的话,只要确保别短路啥的,做个绝缘啥的,基本没问题,我刚入模的时候组装过,只是现在找不到物美价 ...

网友D(2016-03-21):
安全第一 还是不要自己组装了,买的电芯也不见得怎么样,
电芯焊接前是要进行匹配的,电压电阻都要匹配才耐用,要不然就会出现短板的情况(木桶漏水取决与最短的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第一 还是不要自己组装了,买的电芯也不见得怎么样,
电芯焊接前是要进行匹配的,电压电阻都要匹配才 ...

网友(2016-05-06):
优质电芯难寻!一致性难保证。

网友(2016-06-28):
同型号,实际容量差别不大(10mAh以内),电压压差在0.01V以内,内阻相近相差0.1毫欧或一样

网友:
前阵子买了11个电芯试了试,焊好还没充放几次就鼓包了,而且标称3600mah的电芯只能充放2000mah左右。200多块钱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