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拆解后对比了下天6II,天8/9,T14SG的单片机

楼主(2016-02-17):
天8/9用的是 ATMEGA128  ,参数如下:

天6II用的是 NUC100LD:

T14SG 用的瑞萨:

T14SG拆开看还是比较简洁的:

可以发现 天8/9所用的单片机性能不高,在通道又比较多的情况下所以速度较慢,而换代的天6II使用的单片机处理能力高了不少,这大概也是很多模友反应天8/9延迟较大的原因之一,天地飞在搞II代时选择了性能较好的方案所以天6II延迟减少了很多。
要是在天6II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加两三个通道升级成天8II 天9II应该也是不错的,现在的天8/9确实老了。

网友:
把我的天8S砸了,买天6II

网友:
单片机这东西,硬件是一方面,程序也很重要,天地飞在技术上感觉一直比较欠缺,跟不上时代。其实说avr处理9个通道也还够用,不过加上AD有点勉强。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不拆解天九II(或天九IIS)的去对比呢?我的天九II都已经用了4--5年了,现在还用天8/9确实是太老了

网友A:
楼主你为什么不拆解天九II(或天九IIS)的去对比呢?我的天九II都已经用了4--5年了,现在还用天8/9来比较确实是太老了

网友:
楼主拆个天9II 也对比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为什么不拆解天九II(或天九IIS)的去对比呢?我的天九II都已经用了4--5年了,现在还用天8/9来比较确 ...

我拆了 天8X,带独立高频头的那个,这代产品基本都是一个方案的。

网友:
我就是天8老款那个哈哈,只是没有失控所以没有换,自己又玩的不太高端。如果天9新款有更新的话就换个天9。顺便问一下,老天9带高频头的里面是什么芯片

网友B:
D10呢?X9D plus呢?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2016-05-11):
富斯er9x 原厂的是ATMEGA64  刷er9x固件  可以变为16个通道  只能说硬件不够软件补   我用的是天九二代  也是ATMEGA128的  没有觉得延时

网友:
楼主我觉得可以买个Frsky X9D PLUS拆看看, 从使用和功能上看,我觉得秒杀天地飞。
Frsky 马上要出X12S了,到时也可以看看它用的什么!

网友(2018-05-12):
天地飞技术落后

网友(2018-12-15):
延迟时间只是一个数字,当超过人的感知能力再好的数据也是数字罢了,没有意义,除非遥控器是机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