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角度问题

楼主(2016-02-17):
准备做一个燕尾的滑块结构,在设计燕尾槽时想着用成型刀,搜索燕尾槽铣刀是发现有45 度、55度、60度、70度、75度几种规格,想问一下这几种燕尾槽度数在使用上有什么差异,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我是用在Z轴方向上的升降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选择多少度的燕尾槽。麻烦各位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45度够吧,滑块应该要求不高

网友B:
3楼是正解,一般60度用的比较多。

网友C:
60度是常用滑道燕尾,角度越大强度越高,斜平尺也基本上是60度。

网友D(2019-02-14):
铣床的升降用的是60度。

网友E:
一般60度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