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雕刻机…控制板故障

楼主(2016-02-17):
      新手买了控制卡一直不会用,经高师指点现终于可以运行,但故障百出最后确定控制板问题,故障现象,运行代码时不定时会出现步进电机停顿转速变慢电机出现异响声,一会又恢复正常,同时控制板能听到金属触点断断续续的动作声,刀路出现错误,控制板购买已半年问售后不予理睬无奈来坛里求助是否有维修的可能,不然又要放血买新的了。
       新的控制板求大家推荐一款。

控制板

控制板

网友:
最好把控制板购买的页面也发上来。好按照说明看看是啥问题

你说有金属触电的声音,那就应该是上面照片的继电器的声音,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楼主:
保护应该是断开吧,但现在断开后就又闭合,动作很快。

网友:
这控制板故障的可能性不大,板上有脉冲处理部分没有?建议重点查看并口和并口线,有的电脑主板信号弱不能直接驱动控制板,表现就是不稳定。个人感觉好像是现在的主板比较完蛋。

楼主:
什么脉冲处理,并口卡我换过一个还是同样问题,并口线到没在意,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A:
http://fish.mashort.cn/F.lcuW?ut_sk=1.VTFCPU5YIaEDAHKofDFAMtxd_21407387_1457240458034.Copy.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