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疑惑............

楼主(2016-02-17):
想请问各路大神1:16的M1A2的底盘长、宽、高大概是多少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图纸,只能照猫画虎了,因此我也是厚颜无耻地盗用了不少骨灰玩家的劳动成果在此我也向你们报以十二万分的歉意........!

网友:
百科上有实车的 换算一下

网友:
买一个底盘测测就有了

网友:
各位大神你们好  新手请教个问题 我的车子重16KG   我用负载转速585 空载转速688 的550 12V减速电机 需要多大的齿轮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