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使用geotagging问题

楼主(2016-02-17):
missionplanner里面ctrl+F可以打开geotagging根据log文件给照片添加gps信息。这就涉及到飞控与相机的时间同步问题,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比如我的相机时间很不准,飞控使用gps时间比较准确,软件如何计算出的偏移量呢?

另外,今天飞行后自动计算偏移,只能成功20张照片,手动调整偏移量后48张全部成功。但是在pix4d里面看发现照片和路径上下左右完全反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time offset 成功率没有问题,跟相机时间不会有问题。
先让MP预算照片时间差,把差值填回去,其他交给MP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me offset 成功率没有问题,跟相机时间不会有问题。
先让MP预算照片时间差,把差值填回去,其他交给MP ...

操作是这么操作 问题是我遇到的问题不知为何?自动计算的偏移量只能成功20张,手动调整后都成功了,但是左右和上下都是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是这么操作 问题是我遇到的问题不知为何?自动计算的偏移量只能成功20张,手动调整后都成功了,但是 ...

反过来没遇见过,我也只是随便试了几次,很直接快速啊!
在KLM可以地图上摆出相对位置就正确了。
MP写入3个地理位置给EXIF不会翻照片,难道拍照时反了?
或者你再拍次素材时注意看看。http://wenku.baidu.com/view/753d4f5089eb172ded63b7aa?fr=prin
以前记录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没遇见过,我也只是随便试了几次,很直接快速啊!
在KLM可以地图上摆出相对位置就正确了。
MP写 ...

嗯 这个页面我也看到了。我的状况是在pix4d里面西边的照片出现在东面,而北面的照片出现在南面,整个航线左右上下全反。难道是pix4d的问题?可惜电脑离线,kml那个钮不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另一个选项提示log文件错误退出。有空重飞下看看

offset 不能,那 message 更不匹配;
可以比对LOG上的地理资料,必要时手动 Key in,因为多图延时的误差累积不小。
地理资料排序在log里面;

好奇楼主如何后续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不能,那 message 更不匹配;
可以比对LOG上的地理资料,必要时手动 Key in,因为多图延时的误差 ...

目前在小四轴上面调试 后面上固定翼航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小四轴上面调试 后面上固定翼航测

航测一直觉得挺难进入,也摸不着头绪;是地图拼接?地形扫描?觉得用的软件也大不同;

楼主可以提示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测一直觉得挺难进入,也摸不着头绪;是地图拼接?地形扫描?觉得用的软件也大不同;

就是定距拍照和pos获取,然后有很多软件做正射影像和dsm的。apm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