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图传的电池选择

楼主(2016-02-17):
现在用的600mw的5.8G图传,请问下各位该用多少毫安的3S电池供电才能保证至少三十分钟的航拍需要呢?

网友:
动力电BEC

网友A:
2200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就没问题的

这么大会不会太重增加飞机负担呢?

网友:
2200毫安有多大?不会的

网友B:
粗算一下,你的图传应该是独立供电的吧,查一下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比如是I,那所需做功为I*12v*0.5小时等于6I,如果I值为1000ma,那么电池容量C*12v>=6,这样估算电池要500ma以上,当然I值的准确度才能决定最终数据。

网友:
500mah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算一下,你的图传应该是独立供电的吧,查一下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比如是I,那所需做功为I*12v*0.5小时等于6 ...

嗯,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