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修不

楼主(2016-02-17):
亚拓的bec突然发现这个坏了,怎么办,可以修不,备件可以买不或者修家电的可以弄了不,哎,还有就是用铂金40a可以当降压使用不,把信号线娶掉,,,,

网友:
对照上面的型号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一般 是7805

网友:
一般修家电的可以换零件的。

网友:
考验LZ焊工技术

网友:
铂金40A当然可以当BEC用,因为内置BEC呀
不过电流估计不够飞大机器啦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贵吧 还是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
硬件值1毛,手工值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