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改银燕9251失败了!

楼主(2016-02-17):
换了3个银燕9251!割了原装舵机插头接上!熄火状态下一切正常!一推油门舵机自动打死!主板保护断频!拔掉舵机线油门随便推!
  还是换原装齿轮吧

网友A:
你哪里没搞好吧,我这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没搞好吧,我这挺好啊

反正不行

网友:
是不适合还是怎么啦

网友B:
你用主板上的对频键重新对一次频试试
我是k110,前几天炸了一次,莫名其妙一推油门舵机就往左打死,以为要换主板了,后来对频一次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主板上的对频键重新对一次频试试
我是k110,前几天炸了一次,莫名其妙一推油门舵机就往左打死,以为要 ...

兄弟这对频键怎么玩?求赐教

网友B:
按住不放,指示灯开始闪,开控对频

网友C(2020-03-05):
引用 楼主:
反正不行

伟力120真的可以用9251舵机吗?不抖吧?

网友D:
到底是换了整个舵机,还是换了其中的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住不放,指示灯开始闪,开控对频

我的110按住按钮,电机会转一下,正常么?

网友:
我才换的,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120真的可以用9251舵机吗?不抖吧?

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换了整个舵机,还是换了其中的齿轮。。。

120早卖了。可能是版本问题 后来买了好多。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