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神多,液晶电视屏这样了,能修吗?

楼主(2016-02-17):
闺女在爷爷家闯的祸,能修理吗?

屏没有碎裂

楼主:
据说很贵,还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屏没得修,只能换。买新的吧

网友:
漏液了,换新电视吧,现在电视又不贵

网友:
以前玩自制投影仪时遇到过这现象,是屏的里面那块板裂了,这基本没得救了,要么就遮挡这一块,用剩下的看,要么就换掉吧。不可能修的呢。
对了,记得替你爷爷揍你闺女一顿~~~

网友:
果断再买台新的!

网友A:
屏幕碎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换屏不如买一台新的现在价钱便宜了,几块板可以上淘宝卖几百元钱,前天修理一台夏普 46 寸的,一块二手逻辑板淘宝买百元左右,上去 OK 5 分钟修复。

网友B:
换新的吧

网友:
那只有一个办法    拿你闺女的压岁钱去买一台  也是给她个教训吧

网友:
漏液,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碎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换屏不如买一台新的现在价钱便宜了,几块板可以上淘宝卖几百元钱,前天修理一台夏 ...

几块板?真心看不懂你这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板?真心看不懂你这说的什么意思?

嘿嘿,  我的意思说屏幕坏了不要修了,换屏幕价钱高不如买新的,里面的电路板可以上淘宝卖掉,我刚好前面修到一台液晶电视机板子坏了,上淘宝买的人家坏屏幕拆机板修好了电视机。

网友(2019-02-14):
值钱的就这块,还修啥?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