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用B6给3s1000mah 电池充电最大可以几安充电

楼主(2016-02-17):
求高手回答 电池是3S 1000  的 花牌和格式

楼主:
用12V车电池做电源

网友A:
你电池是几C的啊,多大电流充电和你电池C数有关,在就是输入充电器的电流和你充电器充入电池的电流不是一样的,可别以为充电器显示充电电流是多少输入充电器的电流就是多少,那样是不对的。

网友B:
一般电池最好1C充电,最大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池最好1C充电,最大5C

谢谢  1c好慢在外面就像充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是几C的啊,多大电流充电和你电池C数有关,在就是输入充电器的电流和你充电器充入电池的电流不是一样 ...

电池是20c的 汽车的蓄电池供电

网友:
20C应该是放电,电池如果标有5C充电可支持最大电流5A充电 如果没标你也不知道就按1C充电电流也就是1A。把电池容量ma/h换算成a/h,1000ma/h也就是1a/h,用1a/h 乘以C数就是放电或充电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