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的Gpro有法看到震动值吗?

楼主(2016-02-17):
找了一圈没看到有震动值的地方,听模友说K8有这个功能。

只能做了平衡,不知是否有做过类似的处理后,
是否有明显的区别?
或是陀螺仪能处理好?

这是尾桨的,有一点点不平衡。
加了4厘米透明胶搞定。
两个桨要完全平行,才能各个方向才能稳定。

大桨夹,要在前端贴块电工胶布才行。

两支原厂桨重量差约1g。
在桨根贴了四块电工胶布,
才把重量、静平衡、两支桨的重心位置配置得一样。

这样折腾有作用吗?

网友:
静平衡好办,动平衡不好整

网友:
没用 动平衡不做 做啥都没用, 我的450l两个也不平也没说有振动  在说了振动不在于那个桨夹。

网友:
武器先进。。。

网友:
桨夹配平用称重配平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把桨夹、轴承、螺丝分别称重平衡即可。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赞!